求助 大虾门帮看下这个功率电感

楼主(2013-12-09):
这个电感是尺寸12×12×6.2mm的  对应原理图上的L1和L2
求助这个电感是什么电感啊  四脚双线圈    哪家有卖啊

网友:
看看coilcraft 他们家应该会有

网友A:
这种属于耦合电感,也就是两个绕组共用一个磁芯,对于这个CUK电路来说理论上可以将输入、输出纹波将为0,电感量相对于单独电感的可以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属于耦合电感,也就是两个绕组共用一个磁芯,对于这个CUK电路来说理论上可以将输入、输出纹波将为0,电 ...

谢谢 llssr !!   已经找到可替代的耦合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