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2013-12-09):
现在做了一个按键控制led亮暗的实物。
   按键控制pwm的占空比,实现亮暗。但是出现  递增变亮可以实现,变暗的时候是一下就变暗了。   可逆计数器没有错误,已经经过modesim仿真验证过。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幺蛾子了。

楼主:
这是模块程序,麻烦有心人给看下

网友A:
LED的亮暗又不是线性变化,所以你得找找规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亮暗又不是线性变化,所以你得找找规律吧。

我是按照 pwm占空比    每次按键 加或者减10%变化        这样等亮暗是有效果的
变量时候是按照  10%  20%  。。。。。 70%变量的
可是变暗时候是直接变为了1%  而不是 40%   30%  20%  10%  1%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没有试过,估计LED的特性本来就是这样,从亮到暗很难控制。

网友:
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敢问楼主m3内为啥只有ina用到了

网友B:
begin
           if(!ina)
                      begin
                                  if(qout>8'b11100110)
                                      qout=8'b11111111;
                                    else
                                           qout=qout+8'b00011001;
                      end
                else
                          begin
                                         if(qout<8'b00011001)
                                            qout=8'b00000001;
                                         else
                                            qout=qout-8'b00011001;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gin
           if(!ina)
                      begin

if(!ina)   对应的else   在加if(!inb)也是一样的效果。
always三种触发方式  rst_n   ina   inb  下降沿     不是前两个就是第三个

楼主:
嗯嗯   好办法  不过我觉着实物效果瞬间变暗   一定是程序哪里有bug

楼主:
下图是  可逆计数器的modesim仿真  ina下降沿是加8‘d25     inb下降沿是减去8'd25

楼主:
求助下     modesim中间子模块的波形如何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