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线模块低温易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最近做一个低温项目:-25冷库,手持机控制小车在货架上运动

无线模块:杭州一家小公司的(上面是stm8+A7102)(说是工业级的)

手持没用3个月就坏掉了(通信距离变得很近,无线接收功能正常,发射功率变得很低,电流消耗不变),接收端无线模块几乎没坏过;

手持使用坏境:工人开着叉车,手持遥控放叉车上;

相同手持产品用在常温下的损坏的很少,怀疑是模块不耐冷,不耐震动。

请有经验的赐教!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什么电池能在-25℃工作   NiMH??

网友B:
锂电如此低温是够呛,楼主买一堆二手超级电容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能在-25℃工作   NiMH??

低温锂电池;专门买的,-40度时容量少了40%;
-25时,少了10%;

放电电流最大只有200-300mA

手持机最大也就9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如此低温是够呛,楼主买一堆二手超级电容器试试吧

你的意思是不是  电压不稳  导致 无线模块  发射功能损坏的

网友C:
一般无线芯片 管教长在肚子底下的 ,芯片底下有个大的接地焊盘,会不会焊接不好 ,经常震动导致焊盘松动,建议LZ专门放几片在低温不震动的环境下试试,确定好是震动问题还是低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无线芯片 管教长在肚子底下的 ,芯片底下有个大的接地焊盘,会不会焊接不好 ,经常震动导致焊盘松动, ...

无线模块是买人家的,不是自己做。人家是大批量做的

我感觉像低温时震动造成的;(因为也做常温手持机,无线模块坏的很少)

是不是焊锡在低温的时候接触性不好啊?(焊锡丝有低温常温的却别吗,PCB焊机工厂应该不会给那种好材料吧)请有经验的赐教一下。

网友C:
一般来说 像笙科这种专业做无线芯片的厂家,不会不测试低温低温特性的,我觉得可能还是焊接什么的,我想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天线?你说的功率偏小是用频谱仪测出来的吗?
还有就是上面说的电池,你的意思是几个月后出现这个问题,会不会电池问题,建议让你的设备在实际工作场合下,用示波器观看电池两端电压,看是不是电池电压无法稳定到原先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像笙科这种专业做无线芯片的厂家,不会不测试低温低温特性的,我觉得可能还是焊接什么的,我想问 ...

天线是自己改装的:使用 铜导线模仿胶棒天线内部的匝数绕的(这常温下的都是使用这个,没出问题,这个不合适吗?)
"发射功率变得很低",我表述不准确,应该从外表看,给使用者的感觉是发射的距离变近了,我用好的对比看的,但是接收功能正常。
电池的问题,我倒是不怀疑,-25度供电能力我测过的200mA放电没问题。我的板子工作模式50mA-100mA
无线模块发射电流在40mA

网友C:
那你有没有看过不正常的电路板天线是否变形?
还有,我觉得你还是实际测试一下电路板的功率,第一步测试芯片输出的功率,第二布测与天线接口处的功率,看看到底是那个环节出问题。
你可以让卖你模块的厂家帮你测试一下。
还有就是电池,我还是建议你挂示波器测试一下不正常电池两端的电压,毕竟你当时测试的时候可能是新电池,现在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电池,有些参数可能会不一样,
仅供参考

网友D:
你把出现问题的遥控器再放到常温下过段时间后能恢复正常吗?

网友:
焊锡低温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出现问题的遥控器再放到常温下过段时间后能恢复正常吗?

拿出几天,不能;
几天后就拆了!放一边了,等一段时间有空处理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有没有看过不正常的电路板天线是否变形?
还有,我觉得你还是实际测试一下电路板的功率,第一步测试芯 ...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
焊锡异常 或者IC    。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看一下晶振,是不是低温下频率变了,导致射频信号频偏,这个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看一下晶振,是不是低温下频率变了,导致射频信号频偏,这个也很关键 ...

能接收,说明无线模块本振正常,晶体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不是的,无线射频频率偏移点,也是会接受到的,只是距离变小了,范围是一个抛物线,如果不在抛物线顶端,无线传输性能会变差,如果lz把问题解决了,希望把解决方案能在坛子里面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无线射频频率偏移点,也是会接受到的,只是距离变小了,范围是一个抛物线,如果不在抛物线顶端,无 ...

最近在出差,没太多时间处理,有结果会公布的。

网友:
坏掉的产品在常温之下是否是坏的?
如果常温下还是坏的,把模块焊下来跟正常的换一下,再对比,可以马上找出是不是模块问题

网友:
先大方向查找

网友:
感觉是温漂太大了。

网友E:
会不会 驻波太高,原因天线,频率飘

网友:
以前用安阳新世纪,jf24c碰到几乎全部接收变近,个别发射变近,就是模块问题。

网友:
温度低了会出现的

网友F:
是不是QFN封装?

网友G:
把拆下来的用风枪吹一下 看看还有问题没  如果是焊锡失效,那就排除了

考虑抗震,请灌封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 驻波太高,原因天线,频率飘

接收灵敏度是足够的!我确认过。(我用好的发射器发射,发射变差的也可以接收到,说明频偏不存在的),怎么验证是不是天线驻波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拆下来的用风枪吹一下 看看还有问题没  如果是焊锡失效,那就排除了

考虑抗震,请灌封成模块 ...

我会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QFN封装?

是的!qfn封装

网友F:
与QFP,BGA相比,QFN封装的IC引脚与PCB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因而也就缺少弹性,在热胀冷缩的条件下,会产生相对更大的应力。
想想QFP那些长长的金属引脚,不要说热胀冷缩,就是人为弯曲板子,都能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安全性。
另外QFN与PCB之间的空隙非常小,焊接对PCB的平整度要求更高,也就意味着失效的可能性增加。

有没有可能减小PCB厚度?

楼主不妨搜索一下  “QFN 高低温 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QFP,BGA相比,QFN封装的IC引脚与PCB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因而也就缺少弹性,在热胀冷缩的条件下,会产生 ...

好的,我看看

楼主(2014-01-24):
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
测试结果:
根本原因:电路板原因,距离无线有点远,发射消耗功率偏高,常温下还能供得上,低温就不给力了;
目前的办法是,无线旁边增加一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