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编译出错

楼主(2013-12-09):
各位大神,第一次调试MSP430,下载的过程中总是会提示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failed     但是有时候又是好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指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下载接口不对呀?

网友:
例如:下载方式,四线还是2线制?  串口驱动等?

网友:
下载线弄短点,目标板自供电

楼主:
谢谢各位,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A:
不一定是单片机坏了。
猜楼主用的是MSP430F5XXX或者F6XXX的器件吧?有可能是 软件“熔丝”位的值不是0XFF,这个地址好像是在BSL段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单片机坏了。
猜楼主用的是MSP430F5XXX或者F6XXX的器件吧?有可能是 软件“熔丝”位的值不是0XFF, ...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是MSP430F149.但是换上新的后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