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参数测试仪

楼主(2013-12-10):
最近在搞一个电参数测试仪,要用到web远程监控,怎么做,大婶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A:
不是大婶,就不给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婶,就不给意见了

是大神也可以啊

网友:
大婶老公看看情况

网友B:
电参数?什么电?是家里的220的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参数?什么电?是家里的220的电吗?

嗯,用电能计量芯片的测有用功,无用功,功率因数等

网友C:
还要用到WEB远程监控啊?PC机应用软件监控不行?

网友D:
电参测试有现成的东西, 你只要想法连上网络,就可以,比如:用一个GPRS或者带网口的RTU就可以连网了,其他就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用到WEB远程监控啊?PC机应用软件监控不行?

也可以,老师说用web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参测试有现成的东西, 你只要想法连上网络,就可以,比如:用一个GPRS或者带网口的RTU就可以连网了,其他 ...

在哪里,能给个链接吗,电参数的

网友:
还以为是电阻、电容、电感值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给个链接吗,电参数的

电参模块,山东力创的,我们公司就用他们的,然后接我们的RTU就可以联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参模块,山东力创的,我们公司就用他们的,然后接我们的RTU就可以联网了,呵呵 ...

有web 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