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奉上全部莫元求帮我从代码中分析出出4位液晶的数据位

楼主(2013-12-10):
有个机器的手控操作板的1602液晶坏了,试读芯片PIC16F648A的代码居然没加锁,液晶线路板和主电路板做在一个板子里面,哪位老大可以帮我从代码中分析出液晶与芯片的接口连接,我愿奉上全部莫元
手控板只是设定和控制机器用的,内部是键盘扫描和液晶输出以及和机器间的异步通讯联系

网友:
分析出来有啥用????????

楼主:
因为原来的操作板不生产了,买不到,分析出来可以自己装上个1602的液晶继续用,不然整台机器报废

楼主:
这是原来的硬件部分,根本看不出1602的液晶脚位,所以只能在程序中查找了

网友A:
PIC反汇编软件自己go一个,自己慢慢找。这活最少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反汇编软件自己go一个,自己慢慢找。这活最少5000¥。

如果我要用来批量生产的话这价格还很低,只是我只用来修理一台机器用的,虽然你的价钱不高,可是我承受不起,谢谢帮我顶

网友B:
我愿意试试,事成收费500元

网友C:
继续拆啊,找几个IO应是简单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愿意试试,事成收费500元

很好,我发你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拆啊,找几个IO应是简单的事吧?

是找到液晶的I/O接口,可不知道7个接口中的定义啊,就是D7,D6,D5,D4,R/W,RS,E

网友:
你可以发给我,我试试

网友:
可以发我试下

网友:
拿示波器架上 看看时序,不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找到液晶的I/O接口,可不知道7个接口中的定义啊,就是D7,D6,D5,D4,R/W,RS,E

找到这些就够啦,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就行了。D7-D4看一下IO口,一般会是连续的低4位或高4位。

楼主:
它这个是属于专门的接口编程输出的,不是数据总线上的分时输出,光用示波器肯定看不出,逻辑分析仪我没有啊

网友:
搞定了。看代码识别出来的。按我之前说的, 收费500元,LZ能满足吗?

楼主:
完全同意

楼主:
完全同意,我已经连接了线路,通过马上支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同意,我已经连接了线路,通过马上支付

PA3--->DB7
PA2-->DB6
PA1-->DB5
PA0-->DB4

PB4-->RS
PB6-->RW
PB7-->E

标准的1602字符液晶

楼主:
马上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3--->DB7
PA2-->DB6
PA1-->DB5

高人,通过验证,请以任何方式给我支付方式,马上支付,包括我所有的莫元都给你

楼主:
问下大家我的莫元怎么转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