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帮我分析一下这两个三极管放大,谢谢

楼主(2013-12-10):
S端输入5-0v的信号,请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工作情况, 基础不牢,想了一天 ,不明所以

网友A:
这个电路低压输入时能点亮LED,高电平时候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低压输入时能点亮LED,高电平时候不能点亮

好像反了吧

楼主:
上面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分析。当输入信号在3.8V的时候LED被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低压输入时能点亮LED,高电平时候不能点亮

哥们能详细一点吗? 3.8V的时候点亮。我在算C级的电压时 分析不来 。帮忙分析一个三极管就行

网友B:
是考题还是什么?感觉做得太复杂了,有必要么,就为点个LED灯。

网友C:
为点灯脱了好多裤子才放屁

网友D:
模电里面最基础的
这儿的三极管不是起信号放大的
三个管均工作在饱和、截止区
第一个管起逻辑反转、后面两个管起开关和倍流功能

除了射频、微波、音响方向外,现在的产品中很少出现三极管做信号放大的,基本都被继承运放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考题还是什么?感觉做得太复杂了,有必要么,就为点个LED灯。

算是吧,主要还是自己搞不清三极管的原理,看电路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点灯脱了好多裤子才放屁

不尽然,这个电路的LED只会亮灭两种情况,不会出现亮度随信号的变化,亮度发生变化。其实这个电路应该是起到比较器的作用。原理懂。但是具体分析不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电里面最基础的
这儿的三极管不是起信号放大的
三个管均工作在饱和、截止区

能否帮我分析一个三极管的工作情况?细节上不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能详细一点吗? 3.8V的时候点亮。我在算C级的电压时 分析不来 。帮忙分析一个三极管就行 ...

第一级是S输入高时,输出为低;S输入低时,输出为高。后面两级完成的是输入1,输出1;输入0,输出0的逻辑。
作为题目而言你的答案时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是S输入高时,输出为低;S输入低时,输出为高。后面两级完成的是输入1,输出1;输入0,输出0的逻辑 ...

没有答案的。。。
搭了个电路。实测不是标准的那种 0、1信号。前级 是上面说的 信号翻转。(但是放大倍数怎么算?不知道)
其实我只是想通过这个电路来请教像这个PNP的三极管怎么来分析 各级的电压。
能否具体到第一个三极管 给我讲解一下,C级电压怎么求? 谢谢

网友E:
楼主,其实中间还可以加多N个85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其实中间还可以加多N个8550的!

借此来请教一下分析思路,有何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此来请教一下分析思路,有何不可?

没说不可.
只是加多N个8550后,分析难度可能更高些,那样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你说是吗?

网友:
s为0,q17恐怕不能关断。q17应该工作于放大状态,s为1,led亮,为0灭。q18状态得看q17导通程度。

网友:
三次反相。我的话说完了。

网友:
电子坑爹的是,一个三极管都要研究好多年,我表示我目前对NPN和PNP的理解相当的菜……

网友:
从左到右,一级一级分别分析三极管的VC , VB , VE的压降,然后比较VC , VB , VE。。。

网友:
S=1,led灭
S=0,led亮
我可以帮你分析
但是打字太累
~~~~~~~~~~~~~~~~~~~~~自己看书吧

网友:
完全不知道这个电路有什么意义? 放了这么多三极管??? 瞎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