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个5-3.3v的LDO,500mA以内,封装尽可能小

楼主(2013-12-10):
哪位推荐个5-3.3v的LDO,500mA以内,封装尽可能小,谢谢!

网友:
sot23够不够小?

网友:
SP6205-3.3

网友:
1.7v压差,500mA电流,封装小不了

网友:
你觉得这个可以用?

网友:
SOT223封装的LM1117勉强,一定要加大覆铜板的散热面积!如果是持续的500MA,建议选加散热片的TO220,或选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