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中霍尔元件的请教

楼主(2013-12-10):
刚刚拆了一个小风扇的电机,最里面是一个HA2772的元件和漆包线绕成的线圈,查了一下,HA2772没找到,但HA277是个双输出的霍尔元件,不知道HA2772是不是霍尔元件来的?此外,HA277的标准电路应该是有电阻电容和电感构成的,但我拆的这个只有线圈,不大清楚其中的原理,请知道的兄弟给些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A:
风扇都是无霍尔的,那器件应该不是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都是无霍尔的,那器件应该不是霍尔

难道会是整流桥么?

网友:
参考ATS276 ATS277规格书及电路。无刷直流风扇控制IC 内部嵌入Ha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