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72 DCO用作看门狗时钟源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SMCLK用作看门狗时钟源,选择DCO给SMCLK提供时钟,DCO选择最低频率100khz,8分频 = 12khz
查看头文件,默认1mhz  最长延时 32ms      按比例计算 12khz    最长延时2656ms
经测试,确实是两秒多复位,但是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现在程序就是1s喂狗一次,就是长时间测试发现,程序大约过几十分钟会复位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回答啊 ~~

楼主(2014-01-15):
最后发现是硬件的问题 但是就是不确定我这样算出的复位时间是否正确?

网友A:
算法我不清楚,但是哥们你这1S喂狗一次好像不太妥当啊,1S一次不会是开个定时器中断来喂狗吧,那就失去看门狗的的意义了。
我的做法是在一些可能有较长的执行时间的代码和需要循环判断外部响应的代码中喂狗,这些情况是很难确定运行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我不清楚,但是哥们你这1S喂狗一次好像不太妥当啊,1S一次不会是开个定时器中断来喂狗吧,那就失去看门 ...

我是定时器中断置标志,然后主循环1s喂狗一次,你说为什么失去看门狗的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定时器中断置标志,然后主循环1s喂狗一次,你说为什么失去看门狗的意义了? ...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以为你是用中断服务函数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以为你是用中断服务函数喂狗。

那为什么中断服务函数喂狗就没有意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