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10):
一直再用MACH3,首先感谢阿莫写的教程和提供的下载!

用了一年多了,前后用了两台笔记本电脑,都是比较老的二手奔腾4的电脑。

最近,坏了一个P4笔记本,又买了一个TOSHIBA 的J50二手本,迅驰2代(2004年的东西了,Dothan M740 平台,操作系统是那种常见的一键GHOST的)

问题就来了。

首先,装好Mach3, 按动光标键,屏幕的坐标数字无任何变化(系统热键设置正确)。
然后发现,‘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计算机里显示的是“uniprocessor xxxxx” ,对比之前的P4,里面显示的是APIC之类信息。于是,将新电脑的这项设置改掉,光标好使了!

可麻烦没有结束。。。

启动Mach,雕刻机,3轴驱动板,按动光标键,X/Y的速度600mm/分钟,步进电机立马发出刺耳的噪声,X/Y轴走的断断续续,比如,我的手一直按着方向左,可整个机子走走停停,且断断续续的频率比较高,好像那个25KHZ的时钟完全乱掉了。换回P4,一切完好,正常。

有时,刚开机正常,可是一旦修改X/Y的速度,就完蛋了,又出现上述的毛病。

个人的分析,应该是MACH3的核心25KHZ的中断乱掉了。可为什么会乱呢?难道是迅驰平台不支持MACHE3?

还有哪位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请一同探讨,谢谢!

网友A:
你坏了个P4的,再重新买个P4的。。。买其他的不一定能兼容。

网友B:
新的本本有带节能功能, 没事的时候CPU 会自己降频偷偷懒

可以装 RightMark CPU Utility 把它定住试试

方案选 Maximal Performance

#PS (Win7 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坏了个P4的,再重新买个P4的。。。买其他的不一定能兼容。

谢谢回复。关键是淘宝上的P4本不好买了,价格还贵,我就。。。不过我昨天又买了一个IBM的二手台式,等到货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本本有带节能功能, 没事的时候CPU 会自己降频偷偷懒

可以装 RightMark CPU Utility 把它定 ...

谢谢回复,晚上下班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