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市面上蓝牙2.0串口模块工作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最近又想捡起蓝牙2.0串口模块来传数据,发现,无论是博路科(BC-04/BLK-MD-SPP-A)还是汇成(HC-06)模块,做从机,只要接上电源(3.3V),工作电流都在20-55MA之间跳动(周期应该是那个信号灯的0.8HZ左右的闪动),搞得ADC(MCU自带)怎么都是被这个干扰了,用锂电供电也被这东东干扰,但是看他们的手册,都没有这么大。有了解情况的能解惑一下吗?
有没有省电一些或者工作电流稳定一些的可推荐?

网友:
ADC几位的?

网友A:
信号灯断掉试试。不一定是电源干扰,模块的射频干扰可能性大。

楼主:
10位,8位都试过,都有这个干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灯断掉试试。不一定是电源干扰,模块的射频干扰可能性大。

没接信号灯,射频干扰不应该是低频的0.8HZ

网友B:
我们有做过12位的采心电,蓝牙也开着发数据到电脑上看,不会有干扰。

看看你们自己电路吧。

网友:
你电路问题比较大

网友:
蓝牙模块單用锂电試試

网友(2016-03-31):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做过12位的采心电,蓝牙也开着发数据到电脑上看,不会有干扰。

看看你们自己电路吧。 ...

请问,你用的啥型号的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