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nRF24L01上位机调试软件及源码,协助调试24L01相当有用

楼主(2013-12-10):
用途:
1、通过PC软件实现对nRF24L01芯片内部寄存器数据的监控;
2、通过PC软件发送无线数据信号,协助MCU驱动nRF24L01的调试;
3、通过PC软件实现远程无线数据传输;
软件界面截图:

程序源码下载(本源码可以在Linux,Windows,Mac下编译运行):

软件运行包(解压出来即可运行):

网友A:
不错 不错   有想法 有创意

网友:
突然发现 现在下载是文件名了而不是一串数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错   有想法 有创意

谢谢鼓励支持!欢迎大家下载测试,程序还会进一步完善的!

网友B:
LZ用什么开发的?Q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什么开发的?QT么?

是的,所以这个软件很容易就移植到其他系统上去了,源码基本不改变

网友:
我也在学Qt哈,握个爪

网友:
这个基于QT开发的工具很实用 很有心意

网友:
通过什么原理实现的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硬件上PC跟24l01如何连接

网友:
同LS的问,是怎么个连接法

楼主:
用个usb-spi适配器

楼主:
我用的ginkgo usb-spi

网友:
好厉害的东东,lz v5.

网友:
NRF24L01,这个芯片真的不错呢,很好用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下载,就没多少人顶起啊?

楼主:
之前上传的程序还差一个文件,导致nRF24L01寄存器说明不能显示出来,现在补上。
下载本文件解压到程序目录即可。

网友:
现在下载东西直接显示文件名了,不再是一串数字了,方便不少

网友C:
靠,感觉很牛逼啊!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寄存器的收发状态了啊?那这也忒方便了,支持下楼主!楼主如何把寄存器状态都全部读取出来显示的?

网友:
装备不错哦 ginkgo的 usb 转换器

网友:
确实不错,很好

网友:
好东东,记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感觉很牛逼啊!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寄存器的收发状态了啊?那这也忒方便了,支持下楼主!楼主如何把寄存器状 ...

直接通过USB-SPI适配器读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噻,然后解析数据,显示数据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正缺少调试工具,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缺少调试工具,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下载,就没多少人顶起啊?

顶顶更健康!

网友:
没有DONGLE能行吗?好像有问题吧?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太厉害了,高人好多啊

网友:
QT支持多平台,很强大,是后续开发应用的一个大的趋势。24L01也在用,收录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果断收下了~!

网友:
怎么连接的?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试试

楼主:
用一个USB-SPI适配器与电脑和nRF24L01相连接即可,电脑没SPI接口,没办法...

楼主:
Qt现在也支持手机应用程序开发,比较看好Qt

楼主:
大家还有其他什么通信芯片如果也要做这样的功能的话可以提出来,我帮大家做...

楼主:
下一个程序,MFRC-522 RFID芯片测试程序

楼主(2014-04-26):
之前的软件显示有些bug,现在搞好了,重新上传下:

网友:
正好在用这个,好动活动mark了

网友E:
楼主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两片nrf24l01,互相收发,正常运行1-2分钟就无法发送(发送溢出中断)了。我的通讯过程是A机发送B机接收。具体是:A机每一个循环周期发送一次,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我切换成接收模式。接收完了读取数据然后返回主程序,当然中断标志及缓存区都清除的。B机:B机初始化就是接收模式,接收到数据后中断接收完了读取数据清除中断标志及缓存区。然后切换成发送模式。发送完成后清除中断,然后再切换成接收模式等待数据到来,开始下一个轮回。貌似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啊,怎么工做一会就不行了呢?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两片nrf24l01,互相收发,正常运行1-2分钟就无法发送(发送溢出中断)了。我 ...

会不会是你在切换模式的时候有些寄存器没设置对??

网友F(2014-07-15):
楼主做过关于nrf跳频之类的研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过关于nrf跳频之类的研究没?

这个没深入去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过关于nrf跳频之类的研究没?

不过利用这个软件,可以在线修改频率,也是相当方便的...

网友:
设计者费心了,但24L01本身很简单,好像没有必要这么做.调通了一个例子,以后照抄就行了.

网友:
很强大,目前正在调试NRF24L01,合我胃口!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请教一下。

问题的原因?

楼主:
需要接硬件的

网友(2014-09-22):
mark ,调试这个片子 有用!

网友G:
程序是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是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亲,这个程序是PC程序哟,PC机上跑的哈

网友:
不错的工具,顶一个

网友:
调试无线模块的时候,可以用的上了,

网友:
MARK,楼主这个很实用啊,之前调24L01半天也没成功

网友H:
USB-SPI适配器 哪里有得买? 多少¥?

网友I:
usb - spi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SPI适配器 哪里有得买? 多少¥?

点击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 - spi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公司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亲,这个程序是PC程序哟,PC机上跑的哈

哦,那么那个24L01怎么和PC机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那么那个24L01怎么和PC机链接呢?

用Ginkgo USB-SPI适配器

网友:
果然神奇,要是早点看到就好了,当时调这个东西费了好大劲。两块板子联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Ginkgo USB-SPI适配器

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听说过这个东西。。。。。。

现在开始就听说了噻?基于这个适配器我还做了RC522读卡器软件,也是在论坛开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开始就听说了噻?基于这个适配器我还做了RC522读卡器软件,也是在论坛开源的 ...

研究研究,嘿嘿嘿

网友(2014-11-10):
正好用到!

网友:
¥198.00  适配器有点贵,呵呵

网友(2015-04-19):
没有usb_spi,没法使用楼主提供的工具,没有stm32做的usb转spi吗?端口都具备了,想是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有那真是可以将楼主提供的工具派上用场了

网友:
最近也想玩玩这个。软件风格和我见过的通讯分析软件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