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电机驱动之后电源被拉低?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3-12-10):
按照如图的接法,CON为电机,电机上有叶浆。在第一路PWM输出100%占空比,第二路PWM输出0%占空比,稳压电源正常输出3.7V,电流2A左右。但是到两路PWM输出占空比都为10%是,稳压电源电压被拉到3.4V,输出电流0.5A。这时,把其中一个叶浆拿掉之后,电压回到3.7V,电流2A左右。想问下各位大侠为什么在两路PWM输出都是10%占空比时,电压会被拉低。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pcb布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