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的12M有源晶振的波形

楼主(2013-12-10):
是正弦波吗,我测着是,对吗,是不是买错晶振了,不应该是方波吗

楼主:
而且输出是+—140mV这电压这么小呢

网友A:
我测试的也是正弦波,貌似就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的也是正弦波,貌似就是正弦波

反相器的输出,你觉得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网友:
晶振的输出有方波,也有正弦波,有的是内部处理了之后就变方波了。

网友B:
有源晶振与1788无关的,只要你通电就有波形了,用过蛮多的有源晶振,大都是正弦波来的。幅值应该差不多到电源电压。

网友:
貌似就是正弦波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与1788无关的,只要你通电就有波形了,用过蛮多的有源晶振,大都是正弦波来的。幅值应该差不多到电 ...

我的幅值不对啊,刚100多mV

网友:
无源晶振一般是正弦波,有源晶振为方波

网友C:
示波器其或者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带宽不够。  都快成月经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其或者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带宽不够。  都快成月经贴了。

已经是大姨妈贴了。

网友:
有源晶振电压一般二点几伏,对于3.3V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其或者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带宽不够。  都快成月经贴了。

单片机确实跑不起啦,一到PLL那就停了,用内部的RC就可以(而且程序能跑),是不是就是晶振的问题,我都换了两个晶振了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