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win7用着怎么样?感觉稳定性比xp要差很多!

楼主(2013-12-10):
我周围同事用的hp的机器,蓝屏,无法关机例子好多。大家怎么样?

网友:
本本用起来没有过

网友:
你在说 Xp把

网友:
还真木有遇到过说稳定性差的

不过无法关机的情况倒是偶尔会遇到

楼主:
我遇到好几次无法关机了,总是搞不好!都是送的原版的系统和驱动。郁闷啊

网友:
机器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A:
7比XP稳定得多,机械盘也快得多。

网友:
楼上的+1008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比XP稳定得多,机械盘也快得多。

我的老本上,7比xp稳定。快得多倒不明显。

网友:
win7比XP好像,自己的电脑装了双系统,但已经N久没进入XP了,都是win7。下次如果重装系统的话,直接就放弃XP。

网友:
是HP本身问题吧,硬件跟系统兼容性差

PS:编辑原因打错字

网友C:
HP的电脑很NC,从我接触到的这么多电脑来看

网友:
2010年3月15日装的win7系统,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本上,7比xp稳定。快得多倒不明显。

我指的快是常用软件加载快,呵呵。毕竟7的预取更牛X。

网友:
一般,稳定性和电脑硬件有关

网友:
自从用过WIN7之后,再也回不去XP的飘过……

网友:
K 看来真的要放弃XP了。。。

网友:
公司和个人都换新电脑了,没办法装XP了,只能装Win7,个人的本本装了64位的,但感觉没32位的好用,于是本本又装回32位的WIN7了。只是在Win7下装了个XP的虚拟机(XPMode),有些WIn7没办法用的软件就进它里面去,感觉还可以。

网友:
切,稳定性win8〉win7〉xp,这还用怀疑么

网友:
Win7 x64,在N台机器上运行数年,没有在正常情况下崩溃过。崩过的有两台,检查下来发现……哼哼……竟然是硬件内存子系统的问题(一台是内存条有坏,一台是插槽接触不良)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对,真是机器问题,今天开了机器,竟然掉出来一个螺丝,我可是第一次开机!

网友:
7比XP好用。速度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

网友:
win7 ,台机,很稳定

网友:
纯属扯淡,我装WIN7四年了用得好好了,完全裸奔的,比XP差简直是笑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P的电脑很NC,从我接触到的这么多电脑来看

不至于吧!我的一台惠普笔记本用了4年,就换过一次屏,从vista 到 win8.1  都没发生过啥问题!!!

网友:
自己用win7一直很好···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和使用者有关系吧

网友:
关机慢遇到很多次了,蓝屏很少比xp少

网友:
感觉还是win7好些

网友:
win7 比winxp稳定。

网友:
这种蓝屏是你电脑硬件问题

网友:
win7 64用得挺好

网友:
感觉 还行

网友: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用同一台机子,装过XP和win7,比较觉得,win7要比XP稳定。
当然这不代表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都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至于吧!我的一台惠普笔记本用了4年,就换过一次屏,从vista 到 win8.1  都没发生过啥问题!!! ...

我的三星电脑,四年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除了感觉内存不抗用外,其它还好!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HP ProBook 装win7三年了,一点问题也发生过。

网友:
我觉得 比  XP 稳定很多

网友:
hp的机器貌似容易蓝屏吧!

网友:
HP的机器,我就不想说有多烂了

网友:
还算可以

网友:
XP比win7稳定,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
不习惯W7把它改回XP了关键是99SE不能在W7上运行

网友:
个人感觉win7比xp好用

网友:
是HP机器不好吧,win7和vista差不多,是不错的系统,vista生不逢时,HP近几年非企业级机器都相当糟烂。

网友:
你们说的稳定性咋测?

网友:
感觉WIN7 好的多 已经习惯WIN7

网友:
我喜欢win8.1

网友:
我喜欢win8.1  哈哈 怎么不能回复呢

网友:
win8.1无障碍,5元淘宝电话激活

网友:
买电脑开始装的win7太不习惯了,回来就重装了,xp一直用感觉还可以。

网友:
机器问题,我用WIN7,几个月下来,觉得得比XP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