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DS12C887数据出现乱值,好几天都没解决

楼主(2013-12-10):
  用DS12C887做一个多功能时钟时,对其设置上电默认时间后读里面的值在液晶上显示,开始显示时不是我设定的默认上电值且显示后每个值(年月日,星期,时分秒)都在变化的。论坛里相比肯定有高手早已玩过这芯片,小弟在这求教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怀疑是不是芯片已经烧了?因为曾经把不该接电源的引脚接了电源的正极,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白浪费时间啊!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没得1302稳定  我用1307也做过  但是也会突然时间乱跳  估计是干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在读写的时候加了延时处理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坏,DS12C887好用,去年做的,一直没用,现在点亮,时间差1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