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利用CAN总线传输音频的资料和技术方案

楼主(2013-12-11):
想利用CAN总线跑10K波特率传输MP3等音频文件1000米,音频部分利用G.729压缩然后解压。求相关技术资料?

网友:
什么地方会用CAN传送MP3,很好奇。

网友:
音质要求怎么样,一般的话用AMB1000(车载免提的对讲芯片,带压缩,解压)不管你用CAN或485,只要把数据传出去就好。所以你这个的重点就是在编解码和压缩上了。

网友:
1K,好长哇。

网友:
如果每帧数据10字节有效数据,1M的MP3,需要1024*1024/10=104858帧才能传完,在考虑纠错,俺的娘啊!!!!!!!!!!!!!!
不过理论上的确可以实现

楼主:
想用G.729压缩解压  ,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AMBE1000的压缩率太低了

楼主:
可以吧1M的MP3压缩成几十K,然后再传输

网友:
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