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发相同的IIC命令为什么一个可以读出数据,一个...

楼主(2013-12-11):
分析了一周了  死活找不出原因,大家看看图分析下,差别在哪里
程序流程如下:
start--硬件地址写0X40--ACK----寄存器地址0X15---ACK--restart---硬件地址读0X41--ACK---接收数据--ACK--接收数据--NOACK--stop。
看了发出的波形图都没问题。
设备1可以读出数据,设备2每次读出的都为0,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设备1,2写数据都是正常的,就是设备2无法读出数据

网友:
建议楼主逐个击破,先搞定一个的读写,再搞第二个的读写,然后再双飞,最后再多飞

网友:
没上拉电阻吧?

楼主:
有使用内部4K上拉加外部10k上拉

楼主:
写都是正常的  就是设备2读出数据全是0

网友:
不会是写完之后没有把端口释放吧?

楼主:
调的是TI家的一款芯片,看了很多波形都没问题,看来只有拿模拟IIC来试一下了

网友:
同意7楼的,释放总线才能对第二个器件寻址

网友:
2的波形宽度好像比1短

楼主:
终于搞定了,硬件IIC跟从器件不匹配造成的,换成模拟IIC搞定。
硬件IIC程序都用了很多年了,期间也用来做了很多IIC器件的控制,都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