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实时时钟

楼主(2013-12-11):
请大家详解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这段程序,为什么定时闹钟打开,时钟显示是十秒一跳,怎么修改成一秒一秒显示,谢谢。。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data
#define DIN P2_0
#define LOAD P2_1
#define CLK P2_2

sbit ADD=P1^1;
sbit SUB=P1^0;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sbit T_CLK = P2^3;
sbit T_IO = P2^4;
sbit T_RST = P2^5;
sbit speaker=P3^7;

uchar showTime[8]={0,0,10,0,0,10,0,0};
uchar setTime[2]={0,0};
uchar time[7]={0,0x59,0x19,0x24,0x7,0x01,0x08};
uchar Tmod=7;
uchar count;

uchar n=0;

unsigned int code LED_code_09[14]={0xfE,0xb0,0xeD,0xf9,0xb3,0xdB,0xdF,0xf0,0xfF,0xfB,0x81,0x00,0x3D,0x5B};

unsigned int code LED_code_L07[8]={0x0100,0x0200,0x0300,0x0400,0x0500,0x0600,0x0700,0x0800};

u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i<(unsigned int)(1144-2);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while(i<n)
{
  delay_1ms();
  i++;
}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
  while(--a);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sound()
{ unsigned char p,m;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
  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1)
    {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else if(p==0xff)  { i=i+1;TR0=0; goto playend;}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TR0=1;
                        while(n!=0) speaker=~speaker,delay(m);
                        TR0=0;
    }
playend:
        speaker=1;
}

void sent_LED( 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
        count=0;
    a= (unsigned char)(n);
    CLK = 0;
    LOAD = 0;
    DIN = 0;
    for ( i=0x8000; i>=0x0001; i=i>>1 )

    {
     if ( ( n & i ) == 0 ) DIN = 0; else DIN = 1;
                        CLK = 1;
                        CLK = 0;
                        count++;
    }
    LOAD = 1;
}

/******************************************************************************
初始化 MAX7219
******************************************************************************/
void initMAX7219(void)
{
    sent_LED( 0x0C01 );
    sent_LED( 0x0A04 );
    sent_LED( 0x0B07 );
    sent_LED( 0x0900 );
}

/******************************************************************************

void    cls()
******************************************************************************/
void cls()
{
uint i;
    for (i=0x0100; i<=0x0800; i+=0x0100 ) sent_LED(i); /* DIGIT0-7 = 0 */
}

void disp_09(unsigned char H,unsigned char n )
{
    if ( ( n & 0x80 ) == 0 )
    {
    sent_LED( LED_code_L07[ H ] | LED_code_09[ n ] );
    }
    else
    {
    sent_LED( LED_code_L07[ H ] | LED_code_09[ n & 0x7F ] | 0x80 );
    }
}

void disp_88(unsigned char *showda)
{
        char idata i;
        for (i=0;i<8;i++)
        {
                disp_09(i,*showda);
                showda++;
        }
}

//************************************************
void showDay(void)
{

        showTime[7]=time[0] & 0x0f;
        showTime[6]=time[0]>>4;
        showTime[4]=time[1] & 0x0f;
        showTime[3]=time[1]>>4;
        showTime[1]=time[2] & 0x0f;
        showTime[0]=time[2]>>4;
        showTime[2]=showTime[5]=10;
        disp_88(& showTime);
}
//*************************************************
void showData(void)
{
        showTime[7]=time[3] & 0x0f;
        showTime[6]=time[3]>>4;
        showTime[4]=time[4] & 0x0f;
        showTime[3]=time[4]>>4;
        showTime[1]=time[6] & 0x0f;
        showTime[0]=time[6]>>4;
        showTime[2]=showTime[5]=10;
        disp_88(& showTime);
}
//*************************************************
void showDishi(void)
{
        showTime[1]=setTime[0] & 0x0f;
        showTime[0]=setTime[0]>>4;
        showTime[4]=setTime[1] & 0x0f;
        showTime[3]=setTime[1]>>4;
        showTime[6]=12;
        showTime[7]=13;
        showTime[2]=showTime[5]=10;
        disp_88(& showTime);
}

//*****************************************
void flash_max7219(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0:
                showData();
                delay_ms(40);
                showTime[0]=11;
                showTime[1]=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case 1:
                showData();
                delay_ms(40);
                showTime[3]=11;
                showTime[4]=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case 2:
                showData();
                delay_ms(40);
                showTime[6]=11;
                showTime[7]=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case 3:
                showDay();
                delay_ms(40);
                showTime[0]=11;
                showTime[1]=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case 4:
                showDay();
                delay_ms(40);
                showTime[3]=11;
                showTime[4]=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case 5:
                showDishi();
                delay_ms(40);
                showTime[0]=11;
                showTime[1]=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case 6:
                showDishi();
            delay_ms(40);
                showTime[3]=11;
                showTime[4]=11;
                disp_88(& showTime);
                break;
        }
}

void v_RTInputByte(uchar ucDa)
{
uchar i;
ACC = ucDa;
for(i=8; i>0; i--)
{
T_IO = ACC0;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uchar uc_RT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ACC7=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v_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ucAddr);
v_RTInputByte(ucDa);
T_CLK = 1;
T_RST =0;
}

uchar uc_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v_RTInputByte(ucAddr);
ucDa = uc_RTOutputByte();
T_CLK = 1;
T_RST =0;
return(ucDa);
}

void v_Set1302(uchar *pSecDa)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v_W1302(0x8e,0x00);
for(i =7;i>0;i--)
{
v_W1302(ucAddr,*pSecDa);

pSecDa++;
ucAddr +=2;
}
v_W1302(0x8e,0x80);

void v_Get1302(uchar ucCurtime[])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1;
for (i=0;i<7;i++)
{
ucCurtime[i] = uc_R1302(ucAddr);

ucAddr += 2;
}
}

void main()
{
        delay_ms(200);
        initMAX7219();
        cls();

        EX0=1;
        EX1=1;
        IT1=1;
        IT0=1;
        EA=1;

        v_Get1302(& time);
        showDay();

        while(1)
        {
                v_Get1302(& time);
                showDay();
                if ((setTime[0]==time[2])&&(setTime[1]==time[1]))sound();
        }
}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
        uint i;
        EA=0;
        delay_ms(10);
        while(!INT0){;}

        Tmod+=1;
        if(Tmod==7)goto inout;
        if (Tmod==8)Tmod=0;
        while(1)
        {
                flash_max7219(Tmod);
                for (i=0;i<20000;i++)
                {
                        if (!INT0)
                        {
                                delay_ms(40);
                        while(!INT0){;}

                                if(Tmod==6)goto inout;
                                Tmod+=1;
                                if(Tmod==8)Tmod=0;
                        }
                        else if ((!ADD) || (!SUB))
                        {
                                switch(Tmod)
                                {
                                case 0:
                                        if (!ADD)
                                        {
                                                time[6]+=0x01;
                                                if ((time[6] & 0x0f)==10)time[6]+=0x06;
                                                if ((time[6]>>4)==10)time[6]=0;
                                        }
                                        else
                                        {
                                                time[6]-=0x01;
                                                if ((time[6] & 0x0f)==15)time[6]-=0x06;
                                                if ((time[6]>>4)==15)time[6]=0x99;
                                        }
                                        break;
                                case 1:
                                        if (!ADD)
                                        {
                                                time[4]+=0x01;
                                                if((time[4] & 0x0f)==10)time[4]+=0x06;
                                                if(time[4]==0x13)time[4]=0x01;
                                        }
                                        else
                                        {
                                                time[4]-=0x01;
                                                if((time[4] & 0x0f)==15)time[4]-=0x06;
                                                if(time[4]==0)time[4]=0x12;
                                        }
                                        break;
                                case 2:
                                        if (!ADD)
                                        {
                                                time[3]+=0x01;
                                                if ((time[3] & 0x0f)==10)time[3]+=0x06;
                                                if (time[3]==0x32)time[3]=1;
                                        }
                                        else
                                        {
                                                time[3]-=0x01;
                                                if ((time[3] & 0x0f)==15)time[3]-=0x06;
                                                if (time[3]==0)time[3]=0x31;
                                        }
                                        break;
                                case 3:
                                        if (!ADD)
                                        {
                                                time[2]+=0x01;
                                                if ((time[2] & 0x0f)==10)time[2]+=0x06;
                                                if (time[2]==0x24)time[2]=0;
                                        }
                                        else
                                        {
                                                time[2]-=0x01;
                                                if ((time[2] & 0x0f)==15)time[2]-=0x06;
                                                if ((time[2]>>4)==15)time[2]=0x23;
                                        }
                                        break;
                                case 4:
                                        if (!ADD)
                                        {
                                                time[1]+=0x01;
                                                if ((time[1] & 0x0f)==10)time[1]+=0x06;
                                                if (time[1]==0x60)time[1]=0;
                                        }
                                        else
                                        {
                                                time[1]-=0x01;
                                                if ((time[1] & 0x0f)==15)time[1]-=0x06;
                                                if ((time[1]>>4)==15)time[1]=0x59;
                                        }
                                        break;
                                case 5:
                                        if (!ADD)
                                        {
                                                if (setTime[0]==0xAA)setTime[0]=0x24;
                                                setTime[0]+=0x01;
                                                if ((setTime[0] & 0x0f)==10)setTime[0]+=0x06;
                                                if (setTime[0]==0x25)setTime[0]=0;
                                                if (setTime[0]==0x24)setTime[0]=0xAA;
                                        }
                                        else
                                        {
                                                if (setTime[0]==0xAA)setTime[0]=0x24;
                                                setTime[0]-=0x01;
                                                if ((setTime[0] & 0x0f)==15)setTime[0]-=0x06;
                                                if ((setTime[0]>>4)==15)setTime[0]=0x24;
                                                if (setTime[0]==24)setTime[0]=0xAA;
                                        }
                                        break;
                                case 6:
                                        if (!ADD)
                                        {
                                                setTime[1]+=0x01;
                                                if ((setTime[1] & 0x0f)==10)setTime[1]+=0x06;
                                                if (setTime[1]==0x60)setTime[1]=0;
                                        }
                                        else
                                        {
                                                setTime[1]-=0x01;
                                                if ((setTime[1] & 0x0f)==15)setTime[1]-=0x06;
                                                if ((setTime[1]>>4)==15)setTime[1]=0x59;
                                        }
                                        break;
                                case 7:
                                        break;
                                }
                                while((!ADD) || (!SUB)){;}
                        }
                }
        }
inout:
        v_Set1302(& time);
        EA=1;
}
//**********************************************
void int_1(void) interrupt 2
{
        showData();
        delay_ms(200);
}

网友:
楼主标题错了吧
把for语句中i 值改小点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主,是DS1302,还请各位详解下,谢谢。。

网友A: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