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 AK II 教程]第一课,开发环境的配置及背景介绍。

楼主(2013-12-11):
[阿莫团购]98元穿戴设备开发板首批三十多套昨天晚上已经发货了,辛苦坛友了,辛苦快递小哥了。剩余订单会陆续发货,可能最快今天下午就有人能够收到开发板了。
预定链接今晚9:30后关闭,想预订的抓紧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2248-1-1.html

拿到开发板的朋友肯定第一时间就想测试一下,没问题的。大家仔细看看随开发板一起发送的纸质说明书就OK了。

另外重点提示一下!低功耗蓝牙4.0是全新的技术,并不向下兼容,也就是说它和蓝牙3.0、2.0什么的都不能通信的。另外,蓝牙4.0目前的规范只能做外设和主机(智能手机,电脑等)通讯,也就是说你想用一个单模的蓝牙4.0开发板和另一个单模的蓝牙4.0开发板通过蓝牙的方式通信是不行的(什么是单模请看附件的背景介绍)。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不走蓝牙协议就用普通的2.4Ghz通讯(类似nRF24系列),二是等待厂家的蓝牙4.1规范协议栈升级(只需重新烧入软件)。

好了,开讲第一课。
nRF51822 AK II开发板的开发环境配置

首先,下载网盘里面的MDK 4.72a(或者以上版本)并安装,最好先不要用5.0的版本。别忘了和谐:)

之后,下载Jlink驱动并安装。

之后,下载附件中的nRF51822的SDK(一周前发布的5.0版本)并安装。有的坛友反映winxp安装不上,这个原因可能是没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安装之后到“<你的KEIL安装路径下>\ARM\Device\Nordic\”下面就能看到SDK的所有源码了。

今天就写了这么多,很多坛友还没收到开发板。想要抢跑的坛友请看附件里的《上手指南》,这是开发板到手后必看的文档!里面把下一颗要讲的都写得很清楚了。

有的坛友说下载慢,提供一个百度云备份。请抓紧下载,这些是我从官方花了1000大洋买来的。:链接:http://pan.baidu.com/s/1GLZuo 提取密码:k577

官方支持的手机列表:http://www.nordicsemi.com/Products/nRFready-Demo-APPS
另外提示一下iOS设备包括ipad,ipad mini,ipod之类,安卓4.3的设备也包括像Nexus 7这样1200左右的平板和国内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手机(了解的请提供型号)。

网友A:
较老的IPAD2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老的IPAD2支持不?

出了吧,不能用,换个ipad mini。

网友:
过来学习了···虽然板子还没到手

网友:
看来我的三星s3 得赶紧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货,不错,不错,,

这么快就收到了?

网友:
要是认识有安卓开发的高手,也就没有手机限制了。

网友:
华强北的地段那是相当有优势!

网友:
能用iar不?

网友:
这么快就收到货了,太快了嘛

楼主:
最新的SDK5.00版本有部分工程提供了IAR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的SDK5.00版本有部分工程提供了IAR支持。

多谢回复

我拍下板子时排在七八十左右

等板子到了好好玩玩

网友:
等开发板寄到中

网友D:
不知道 Apple Store 上面有没有相关的APP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

我拍下板子时排在七八十左右

今天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 Apple Store 上面有没有相关的APP下载呢

有,搜索一下nrf就行

网友E:
貌似教程才几个文档啊?有没有什么具体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搜索一下nrf就行

楼主对我们的提问回复速度非常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教程才几个文档啊?有没有什么具体项目

会陆续放出。

网友F:
还是想问一下,diy板子的时候,rf天线可否直接使用陶瓷烧结的?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设计问题而且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想问一下,diy板子的时候,rf天线可否直接使用陶瓷烧结的?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设计问题而且体积小 ...

可以用陶瓷的,不过信号强度永远和天线体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呵呵

网友:
这么快开课了,开发板还要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陶瓷的,不过信号强度永远和天线体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呵呵

陶瓷天线和PCB天线哪个的信号好一些,一般情况下?

楼主:
PCB印制天线也有很多种,陶瓷的也有不同规格的。

简单的认为长度(最长的那边)相同的情况下信号接近,不是很准确的说法哦,自己体会下?

网友:
刚拍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网友G:
咕咚手环发布了,使用nRF51922,比nRF51822多了ANT
发布会说全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咕咚手环发布了,使用nRF51922,比nRF51822多了ANT
发布会说全开源

好消息!多少钱?看来51822是个不错的选择,以后又多了个可参考的对象。

其实nRF51922据NORDIC的工程师讲就是nRF51822固化了两个协议栈,我们也可以通过51822自己搞出一个来。

网友H:
楼主,打开Keil项目编译时出现如下问题,不知为何。

Build target 'nrf51822_xxaa (256K)'
Clean started - Project: 'blinky'
   deleting intermediate output files for target 'nrf51822_xxaa (256K)'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main.c...
compiling main.c...
assembling startup_arm_nrf51.s...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system_nrf51.c...
compiling system_nrf51.c...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nrf_delay.c...
compiling nrf_delay.c...
linking...
.\_build\blinky_arm.axf: Warning: L6373W: libattrs.map file not found in System Library directory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LIB\armlib\. Library selection may be impaired.
.\_build\blinky_arm.axf: Warning: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_build\blinky_arm.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
".\_build\blinky_arm.axf" - 1 Errors, 2 Warning(s).

*** Performing Cross-Module-Optimization:
*** Feedback file '.\_build\blinky_arm.fed' not found.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打开Keil项目编译时出现如下问题,不知为何。

Build target 'nrf51822_xxaa (256K)'

看样子像是和ADS1.2冲突了。

楼主:
是否严格按照楼主位的流程?keil版本?sdk安装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否严格按照楼主位的流程?keil版本?sdk安装了吗?

在百度上找到原因了,原因是MDK与ADS冲突,解决办法:

在电高级-环境变量里面增加一个变量:
增加环境变量: ARMCC5LIB
变量值:C:\Keil\ARM\ARMCC\lib (这里对应MDK的路径)

这样MDK和ADS就可以共存了。

网友:
话说我的板子最快要明天收到,明天晚上可以开工了。

网友:
等待中,预计明天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百度上找到原因了,原因是MDK与ADS冲突,解决办法:

在电高级-环境变量里面增加一个变量:

哦,是个经验啊。

网友I:
一定要4.72a之后的版本才可以么?

网友J:
米3悲剧了,好不容易发现noric_proxy,结果手机系统不支持,apk打开直接报不支持。
mi3啥时候出4.3版本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4.72a之后的版本才可以么?

好像4.54以上就可以的。我一直在用4.72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消息!多少钱?看来51822是个不错的选择,以后又多了个可参考的对象。

其实nRF51922据NORDIC的工程师 ...

发布会链接: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1680756-all.html
智能手环S 399 ,智能手环2 499,现在可以预定了,你去订了玩玩
智能手环S,这个玩意和Jawbone UP2 还是有点像滴

智能手环2

网友:
为啥我的还没发货

网友:
板子刚收到了,怎么没有电池呢?

网友K:
同上,板子刚收到,不见CR2032 电池

网友:
收到货了,板了很精致。通电LD1闪烁。不知道发货默认烧的是什么程序。晚上开始学习了,哈哈!

网友D:
刚刚试了一下,装好串口驱动,连上USB线,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为38400,重新复位后会有信息打印出来。根据打印的信息,打开IPhone上的nRF Utility

可以正常连接上。

网友:
旺旺提示我的也发货了,明天周五不知道能不能到。

我的电脑的蓝牙是4.0

网友L:
查了一下我的手机也不支持4.0,国产的小米手机2S电信版(32GB)支持4.0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上,板子刚收到,不见CR2032 电池

不带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试了一下,装好串口驱动,连上USB线,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为38400,重新复位后会有信息打印出来。 ...

厉害啊,自己就搞定了。出厂带的是官方的HRS的程序,也就是模拟心率计程序(需要按键来模拟)。

网友M:
板子以收到,晚上回去买节电池周末的时候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啊,自己就搞定了。出厂带的是官方的HRS的程序,也就是模拟心率计程序(需要按键来模拟)。 ...

想请教下,使用盗板的JLINK会不会有问题,有点JLINK变砖

网友N:
我焊个锂电池上去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焊个锂电池上去没事吧

注意电压哦!耐压上限看看手册,好像是3.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下,使用盗板的JLINK会不会有问题,有点JLINK变砖

我店里卖的JLINK是可以升级的,你的我不敢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板子以收到,晚上回去买节电池周末的时候调一下

不需要电池的,直接用附带的Micro USB连到电脑上就能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电池的,直接用附带的Micro USB连到电脑上就能供电了。

谢谢,Jlink不需要什么特殊配置吧,手头上有个Jlink

网友:
9号下单的,现在还在深圳。。。

网友:
上午一到公司前台已经把东西放桌上了。哈哈  果然速度,。刚刚用IP4S连接好了,虚拟的心率计可以用。下一步研究一下程序。
楼主的教程什么时候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店里卖的JLINK是可以升级的,你的我不敢说啊。

编辑原因:想问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收到东西了,手上的jlink是V6版本的,
请问下ulink可以连不?

网友H:
楼主 我的J-LINK V8 在Keil中点击Download下载提示这个:

打开J-link提示如下,自己折腾半天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的J-LINK V8 在Keil中点击Download下载提示这个:

打开J-link提示如下,自己折腾半天都没搞定。

兄弟,先用nRFgo Studio擦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辑原因:想问的问题都解决了

SWD只有两根线,其中SWDIO和Reset是复用的(复位按钮就连到这个管脚上),你不拔掉jlink就不能用复位按钮,只能靠软件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SWD只有两根线,其中SWDIO和Reset是复用的(复位按钮就连到这个管脚上),你不拔掉jlink就不能用复位按钮 ...

后来自己看了一下原理图,才发现是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的J-LINK V8 在Keil中点击Download下载提示这个:

打开J-link提示如下,自己折腾半天都没搞定。

呵呵,你楼下说的对,仔细看看《上手指南》吧。

具体原因是:
开发板出厂已经烧写了一个蓝牙程序(见纸质说明书),这个芯片如果不使用蓝牙的时候就是一个ARM芯片+一个nRF24无线芯片。
如果使用蓝牙4.0,就需要先用官方的nRFgo Studio下载蓝牙协议栈。蓝牙协议栈占用了Flash低位的80K空间,这时候就要修改keil的配置,从80K的位置开始写入代码。具体配置请参考官方BLE代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楼下说的对,仔细看看《上手指南》吧。

具体原因是:

OK了,多谢各位。重新擦除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内存地址的分配还要研究一下,还有"协议栈"这个名词没接触过,有待研究。

呵呵见笑了,本人刚从8位单片机转过来的,准备踏入这个领域。

网友D:
今天试用了一下串口,从串口助手发送20个字节数据(19个字符),在IPhone上面可以接收到,不过不能从IPhone发送数据给模块,一发送就会死机。

而且串口那个程序复位按键好像用不了

有时间准备开始自己写简单的程序了

网友:
什么样的手机支持啊,没有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米3悲剧了,好不容易发现noric_proxy,结果手机系统不支持,apk打开直接报不支持。
mi3啥时候出4.3版本啊, ...

我的2s也是。。
不想换掉MIUI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了一下我的手机也不支持4.0,国产的小米手机2S电信版(32GB)支持4.0

一同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试用了一下串口,从串口助手发送20个字节数据(19个字符),在IPhone上面可以接收到,不过不能从IPhone发 ...

从iphone也是能发的,你说app死掉?

网友O:
引用 网友H:
OK了,多谢各位。重新擦除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内存地址的分配还要研究一下,还有"协议栈"这个名词没接触 ...

擦了下,segger可以识别了???

网友O:
PCB天线有什么注意的,求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O:
PCB天线有什么注意的,求讲解。

PCB天线属于高级技术了,不过也有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copy各种官方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擦了下,segger可以识别了???

可以了。先把蓝牙协议栈擦除就好了。

网友:
用4s链接了下,刚开始蓝牙一直搜索不到,后来在老板的帮助下,搞定了。
老板蛮热心的,期待接下来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iphone也是能发的,你说app死掉?

不知道是哪一个死掉,从IPhone发出后,串口助手那边发送IPhone也接收不到了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请你帮忙,Keil编译ble_app_proximity这个项目时提示这个SCB_ICSR_VECTACTIVE_Msk这个宏未定义,能否帮忙找找这个是在哪个文件里,谢谢了!!
我编译前面的流水灯项目没问题。

楼主:
C:\Keil\ARM\CMSIS\Include\core_cm0.h

网友P: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楼下说的对,仔细看看《上手指南》吧。

具体原因是:

您好!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使用nRFgo Studio准备擦除,连接的是J-link,但是出现了这个,是说这个JLINK有问题吗?
另外,nRFgo Studio这个软件在windows xp下安装不了,是缺少什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您好!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使用nRFgo Studio准备擦除,连接的是J-link,但是出现了这个,是说这个 ...

出厂时里面有蓝牙程序,会导致系统睡眠,按一下按键唤醒系统后再下载。

你说的win xp不能装nrfgo Studio应该是缺少 Microsoft Framework,去下载一个就行了。

这些注意事项,在《上手指南》里面都写了,再次强烈啰嗦一句:请仔细看一下《上手指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时里面有蓝牙程序,会导致系统睡眠,按一下按键唤醒系统后再下载。

你说的win xp不能装nrfgo Studio ...

首先谢谢楼主回复!之前我已经试过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安装库,安装这个库后,可以安装nrf51_sdk_v5_0_0_34603,但是nrfgostudio_win-32_1.15.1_installer依然在XP无法安装,下一步如果我解决了我会再发上来。
但是,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我已经阅读了上手指南,其中有“我下载程序之后debugger 无法连接到 nRF51 芯片
如果nRF51 芯片复位之后刚刚进入 SystemOff状态时,可能无法与 J-Link debugger通讯。可以点击
nRFgo Studio 的Recover 按钮来重新覆盖并查找芯片。
1.  开始Recover之前给RF51 芯片重新上电
注意:  Recover 操作将擦除芯片上的应用程序”

可以还是不能Recover,出现了以下的窗口
这是Jlink的问题吗?

楼主:
用别的电脑装上的?

recovery后,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别的电脑装上的?

recovery后,重新插拔一下,

两台电脑,之前是找了个XP的电脑,现在用Win7-64bit软件是装了,重新插拔了,但是效果也没有变化,依旧不能出现入门手册中出现的那个界面。我是点击Recover之后,软件就弹出刚才的窗口,然后就不能进行了,等于是没有Recover,所以很困惑

楼主:
如果recover没成功就按一下button,看是否有灯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recover没成功就按一下button,看是否有灯闪烁。

按了,我都是在LED 0闪烁的时候Recover,然后Recover失败之后,依然LED 0在闪烁。

楼主:
不得不怀疑jlink接线的问题,如果板子上的led0闪烁说明CPU在唤醒状态可以连上的

网友Q:
楼主好!我在7月份淘宝上都已经预付30元定了一片,不知还有机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好!我在7月份淘宝上都已经预付30元定了一片,不知还有机会不了

是我们的首批支持者吗?!
感谢您,当时的承诺不会变的,请去我小店拍下,我们改价格。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得不怀疑jlink接线的问题,如果板子上的led0闪烁说明CPU在唤醒状态可以连上的 ...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了,真是jlink线插错了,应该插在Jlink pin7 pin9的线插到了pin5 pin7~~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了,真是jlink线插错了,应该插在Jlink pin7 pin9的线插到了pin5 pin7~~谢谢!! ...

呵呵,太好了!

总结一下,首先板子上是有蓝牙程序的。连不上的时候按一下button0,让led亮起来,这时下载就没有问题了。否则请检查一下Jlink(尤其是使用标准Jlink的哦),用usb dongle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前几天 我记得下载还不用什么 百度云管家    现在居然强制下载百度云管家

网友R:
不能像ti的cc2540一样 既做主又做从?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能像ti的cc2540一样 既做主又做从?

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
Nordic have decided to make two IC versions of the nRF51-series moving forward; nRF51822 and nRF51422.
This means that the nRF51922 will be available as a SoftDevice option for the nRF51422 SoC IC.
Nordic will then provide the following HW&SW solutions:

nRF51822 + three SoftDevices; S110 (peripheral stack), S120 (8-link central stack) and S130 (concurrent Peripheral/Central/Broadcaster/Observer Roles).

nRF51422 + two SoftDevices; S210 (ANT core stack) and S310 (concurrent ANT&BLE stack - former nRF51922).

在S120里面实现你说的功能,不过还没出。

网友S:
到手了,就一块板。为了方便,不能打个包吗,所有相关的资料,有点无从下手了,CP2122驱动也没有啊

网友:
红米能用吗?能通上讯吗

网友T:
先标记一下,板子到手了,用我的手机(华为 A199)下载APP后,运行,提示不支持,要想办法换台手机了。

要想看你的手机是否支持该APP,下载下来运行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到手了,就一块板。为了方便,不能打个包吗,所有相关的资料,有点无从下手了,CP2122驱动也没有啊 ...

楼主位的百度网盘里面资料都有啊,包括你说的cpu2102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先标记一下,板子到手了,用我的手机(华为 A199)下载APP后,运行,提示不支持,要想办法换台手机了。

要 ...

先当单片机玩玩,然后加上普通2.4Ghz通讯的功能,再等等。我看最近华为,中兴,小米等有死磕的迹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
Nordic have decided to make two IC versions of the nRF51-series moving forwar ...

jlink 仿真程序,初始化部分断点能用,跑起来后断点就没有用了,是这样?跑到蓝牙协议栈里面了(烧写的第一个程序)?

网友:
我去不能和2.0和3.0通讯啊。这一下子i就把能连的设备较少到0啊,貌似现上蓝牙4.0的不多啊

网友U:
也就是说它和蓝牙3.0、2.0什么的都不能通信的

为什么我电脑的蓝牙4.0能和手机的3.0以及2.1通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为什么我电脑的蓝牙4.0能和手机的3.0以及2.1通讯呢?

电脑端是双模的(可以理解为蓝牙3.0+低功耗蓝牙),因为他基本上不用考虑超低功耗。

网友S:
试了,APP里,有个三星的红米能安装,但运行了,会说驱动不支持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试了,APP里,有个三星的红米能安装,但运行了,会说驱动不支持什么的

那个三星的是给三星的S3,note2之类的装的。它使用的是三星自己开发的驱动,使用的驱动接口只能在三星上使用。

红米估计等等就能出4.3的升级包了吧。或者网上好像有别的方式刷4.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三星的是给三星的S3,note2之类的装的。它使用的是三星自己开发的驱动,使用的驱动接口只能在三星上 ...

三星S3成功与板子建立通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百度网盘里面资料都有啊,包括你说的cpu2102的驱动。

下面这个driverlib.lib文件在哪里?

2.添加库文件
复制” driverlib.lib”文件到“C:\Keil\ARM\RV31\LIB\Luminary”,选择“替换”

在E:\nRF51822AKII\开发所需的软件\KEIL       没找到啊!

网友V:
我的keil里arm/inc目录里竟然没有通用的头文件stdbool.h、stdio.h、stdint.h、math.h、string.h等,只有芯片的头文件,,已经重装两遍了,那位大侠知道咋回事啊,谢谢了,,额,睡觉
51下有的

arm下的

网友:
留个脚印 有时间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的keil里arm/inc目录里竟然没有通用的头文件stdbool.h、stdio.h、stdint.h、math.h、string.h等,只有芯 ...

刚午休时花时间弄了会儿,发现是包含头文件的路径不对,手动更改后好了。。。。。
改到armcc文件夹下的头文件里

网友(2014-03-06):
楼主的贴好分散,最好整理成一个贴,再有,文件断断续续的,也没整理,应该弄成一本书,像正点原子和网蜂一样,那样就更好了

网友:
有没有51422的?

网友:
有IAR的例程不?

网友:
好几个月又过去了

记得当时在安装android app的地方卡住

话说想问问楼主,红米能有么?

网友:
楼主要是能找到S120协议栈和SDK5.2就霸道了!

网友(2014-04-24):
感谢楼主,keil配置不成功。。。

网友:
标记一下,回头仔细看一下,里面太有营养了

网友(2014-05-29):
正好有用到,太感谢了,现在还不懂,先记号

网友W:
还有板子可以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还有板子可以买么?

看我的签名栏吧,店里有卖的。
有问题可以在这里发帖,多交流!

网友(2014-08-06):
问下,你的板子是多厚的,天线部分的材料是FR4吗?

网友(2014-09-25):
楼主,预定板块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
是时候把手里的板子拿出来吹吹灰了,楼主后续教程呢

网友X(2014-10-25):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就收到了?

相买 给个 联接    你签名档的联接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X:
相买 给个 联接    你签名档的联接没用

谢谢,已经更新了。

网友:
资料很给力,谢谢了

网友:
留个脚印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IC供货和价格怎样,是否可以考虑应用到新的产品中去,想做个蓝牙LED灯方案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
非常好,感谢

网友(2014-12-27):
先当单片机用,跑起来

网友(2015-12-21):
谢啦,正找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