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f中应用程序createfile和驱动程序EvtDeviceFlieCreate关系

楼主(2013-12-11):
应用程序createfile和驱动程序EvtDeviceFlieCreate关系,closehandle和EvtDeviceFlieclose,应用程序调用驱动程序相应的例程
但驱动程序中没有写EvtDeviceFlieCreate和EvtDeviceFlieclose例程,应用程序也能打开和关闭,返回值正确。
驱动中没有注册WDF_FILEOBJECT_CONFIG_INIT,为什么能够打开和关闭文件?

NTSTATUS
CharSample_EvtDeviceAdd(
    IN WDFDRIVER       Driver,
    IN PWDFDEVICE_INIT DeviceInit
    )
{
    NTSTATUS                        status;
    WDFDEVICE                        device;
        WDFQUEUE                        queue;
    WDF_IO_QUEUE_CONFIG        ioQueueConfig;

        //例程的首句PAGED_CODE,表示该例程的代码占用分页内存。
        //只能在PASSIVE_LEVEL中断级别调用该例程,否则会蓝屏。
        //如不说明,则占用系统的非分页内存,要珍惜使用。
    PAGED_CODE();

        //创建设备,没有对象属性和设备对象环境变量结构
    status = WdfDeviceCreate(&DeviceInit, WDF_NO_OBJECT_ATTRIBUTES, &device);
    if (!NT_SUCCESS(status)) {
        return status;
    }
        DbgPrint("device\n");
        //初始化缺省队列配置,设置I/O请求分发处理方式为串行。
        //对这个实例而言,选择串行或并行都可以,但不能选手工。
    WDF_IO_QUEUE_CONFIG_INIT_DEFAULT_QUEUE(&ioQueueConfig, WdfIoQueueDispatchSequential);

        //设置EvtIoDeviceControl例程,处理应用程序的DeviceIoControl()函数调用
    ioQueueConfig.EvtIoDeviceControl  = CharSample_EvtIoDeviceControl;

        //创建队列
    status = WdfIoQueueCreate(device, &ioQueueConfig, WDF_NO_OBJECT_ATTRIBUTES, NULL);

    if (!NT_SUCCESS(status)) {
        return status;
    }

        DbgPrint("queue\n");
        //创建设备GUID接口
    status = WdfDeviceCreateDeviceInterface(device, (LPGUID) &CharSample_DEVINTERFACE_GUID, NULL);
    if (!NT_SUCCESS(status)) {
    }
        DbgPrint("guid\n");
    return 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