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2.5V电源如果不加去耦电容会不会对电路有很大影响?

楼主(2013-12-11):
最近在画BGA的四层核心板,苦于需引出大量管腿,2.5v电源去耦电容放不下了。

网友A:
退偶电容也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偶电容也能省?

也是万般无奈啊

网友:
干脆 FPGA 芯片 也省电算了

网友:
可以使用小封装的电容,也可以放置的距离稍远些。

网友:
画什么板啊  直接飞线引出

网友:
不能省!!!!LDO对高频噪声毫无办法,如果芯片不加退耦电容,芯片高速IO会产生噪声,导致电源有很大噪声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如果是 PLL 模拟电源,楼主省了就悲剧了。

网友:
电容越多越好。相省电容。没门。
我们都特意加好几层PCB就为花完整电源平面和大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