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3.1 WEB 中子模块如何仿真?

楼主(2013-12-11):
这人问题一直很郁闷,
之前9。0也是这个问题,
比如我有两个模块

一个top.v主模块,内容:
module top(clk,rst,spi_clk,spi_in,spi_out,spi_cs,sf_ok,sf_clk);
        input clk;                        //50Mhz时钟输入
        input rst;                        //复位
        input spi_clk;                //
        input spi_in;                //
        output spi_out;        //
        input spi_cs;                //
        spi (rst,spi_clk,spi_in,spi_out,spi_cs);
endmodule

一个spi.v子模块
module spi(rst,spi_clk,spi_in,spi_out,spi_cs);
        input rst;                        //
        input spi_clk;                //
        input spi_in;                //
        input spi_out;                //
        input spi_cs;                //

        reg[7:0] buffer;
        always @ (negedge spi_clk)        //
        begin
                if(rst==0 || spi_cs==1)        //
                        begin
                        buffer<=8'd0;
                        end
                else
                        begin
                        buffer={buffer[6:0],spi_in};
                        end
        end
endmodule

比如我现在要仿真SPI子模块,如何仿真?
之前在9.0版本中也是如此,
听说只能仿真主模块,子模块要仿真需要置顶,再综合,再创建仿真时序文件,再仿真
但实际这样做也不行,也是出错
如图,:  只有一个主模块时,仿真没有任何问题,求教,大家平时如何进行仿真的?就是时序仿真,内置的,附上文件,求指点如何仿真?

楼主:
好几天了,顶一下吧,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没有证实,貌似从一个版本开始,就不再支持直接仿真了,只能modsim ,为了使用他这个软件集成的仿真,所以我现在用的是9.1. ISE 也一样,从12还是多少也部支持集成的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