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4个1K电阻的简易并口下载线 可以烧写3.3V供电的AVR吗?

楼主(2013-12-11):
最近想试一个AVR mega小程序,目标板是3.3V供电。翻出来以前用过的并口下载线(以前烧写过5V供电的M8芯片,应该是好的),打开看是那种内部4个1K电阻的简易版的(电阻串接在SPI及RST引脚的),不是HC244芯片的那种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来烧写3.3V的AVR?有点怕电平不匹配、并口5V烧坏AVR芯片,但是又希望串接的1K电阻能起保护作用。。。
有谁用过这种下载线烧写3.3V的AVR成功的吗?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先谢谢了

网友:
5V应该不会烧坏芯片吧,烧写的都是TTL电平,应该是可以兼容的。你可以看看手册,IO是否可以耐受5V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芯片手册中,IO口输入最大为VCC+0.5V

网友:
我用过25v的电压对I/O口,也是过一整子才烧的。

网友:
楼主多虑了,放心大胆的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做了个小转接板,将原先10pin的并口下载线转成6pin了,用progisp烧写一片3.3V供电的mega328p成功!
特地上来将结果说一下,以后有朋友碰到同样问题可以放心大胆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