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正玄波截波之后采样不准怎么办(使用STM32的FFT采样正玄...

楼主(2013-12-11):
1.使用的是一个互感器感应交流电流信号,然后采样算有效值。
2.如图,50hz,1A时波形失真,FFT算出最后电流只有69mA。
3.当输入50hz,0~800mA时,算出是正常值。
4.希望:超出800mA后固定显示800mA即可。
5.求教:大家帮我想想可以在软件上如何处理,先感谢了。

注:100HZ,150HZ,200HZ,250HZ的正选波也是要采样的。这里我拿出50HZ做例子。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检测高次谐波或者直流分量;二者过大就代表信号已经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高次谐波或者直流分量;二者过大就代表信号已经饱和了

大哥,恕我愚钝,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高次谐波或者直流分量;二者过大就代表信号已经饱和了

恩,谢谢您提醒!截波之后采样出来有高次谐波值,100HZ,150HZ,200HZ,250HZ,但是实际要求也是要采样这个的。所以不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您提醒!截波之后采样出来有高次谐波值,100HZ,150HZ,200HZ,250HZ,但是实际要求也是要采样这个 ...

那就只有检测最大值,认为最大值超过一个范围就算饱和。

网友:
加我,我给你解决了。

网友B:
没道理啊,就算波形失真,但计算出来的有效值应该变大、而不是反变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道理啊,就算波形失真,但计算出来的有效值应该变大、而不是反变小呀? ...

是啊,我也郁闷了!用的是STM32的库函数,cr4_fft_256_stm32.s 这个,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郁闷了!用的是STM32的库函数,cr4_fft_256_stm32.s 这个,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

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

惭愧,其实还没有解决!我在看程序,想在里面加一个最大值检测,由于是别人写的程序FFT有个地方没有看懂,所以。。。。。。。你有什么好办法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