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的PID参数到底怎么调?

楼主(2013-12-11):
最近装了一个阿凡达,PITCH, ROLL,YAW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抖动,正在考虑降低重心,重新布置机架。

在此期间,装了个四轴,飞控还是MWC,机加是用22MM的直径1mm厚的铝管,翼展50CM。
4朗宇2212+好盈40A。
默认参数,机机能飞,悬停较稳定,轻打方向升降副翼能飞航线。
但ROLL也就是副翼打多了就猛抖,无法修正平衡,而且越抖越厉害,最后只能坠机。PITch(升降)类似。
这PID应该怎么调?

2200mah的ACE电池只能飞2分钟电压就到了3.5V报警。

网友A:
应该是参数太大了  高频抖动减小D  低频抖动减小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参数太大了  高频抖动减小D  低频抖动减小P

能飞,但不能猛打,感觉是打了之后修正过度,然后自己稳不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飞,但不能猛打,感觉是打了之后修正过度,然后自己稳不住了。

可能i也过大了

楼主:
I已经调成0了一样。现在温柔飞航线及悬停。

网友:
-P+I试试。

楼主:
大湿,有网上说I数值在GUI里与真正PID里的意义的I上相反,我反正把PGUI中的I加到10000,发现机机会很慢速的来回自己摆动。这GUI的I与PID中的I意义是相反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