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带载异常

楼主(2013-12-11):
如图所示:
正常输出5.2V,带载加到300mA,输出拉低至3.9V。 恒流1A时,输出拉低至3.59V。
此项目已量产的。程序也OK。
换了电感,肖特基二极管,以及FP6291,还是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R1多大的?

网友:
OC做什么用途?

网友A:
原因就在于你的6291的OC脚接的那个电阻不对,典型的没看完D.SHEET就开始干的人。
我记得6291的OC的电阻的公式好像是
i = r/48000
你用的是20k,所以输出电流大约是400MA。

网友B:
最移动电源能带多大负载?

网友:
看下负载电阻,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在于你的6291的OC脚接的那个电阻不对,典型的没看完D.SHEET就开始干的人。
我记得6291的OC的电阻的公 ...

哥哥记性还是可以的,只是哥哥记反了,I=48000/R。

楼主:
10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移动电源能带多大负载?

限流2.4A

楼主:
限流用的。EI=48000/R

网友:
专业的,果断学习一下了

网友C:
像是fp6291不工作的现象,EN引脚直接接到VCC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fp6291不工作的现象,EN引脚直接接到VCC上试试。

肯定工作了,输出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给你答案:
一、FP6291 电流取样方式:
    如图所示电流取样放在输入端MOS,不是升压后输出电流。

二、直接调OC脚电阻,用10K内 记不太清楚用多大的了,可以用电子负载挂个板调这个电阻,  输入端电压 3.6~4.2V之间做个取舍,因为输出假如5V1A不变时,输入端电压降低
    电流会上升,会升到保护点,这时输出端电压会降低。

三、FP6291 长时间输出5V1A  有点热, 有其它国产片比他好些,直接替换,少了O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