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RFID都是有源的吗?请推荐相关厂家

楼主(2013-12-11):
我们目前用的是125K RFID卡,有项目需要用到远距离(>3M)RFID卡,搜索了一下,貌似都是有源卡。
请大家推荐一下远距离RFID卡的读卡器和卡片厂家,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要做到3M  基本上都是有源卡了。 无源的可以做到1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3M  基本上都是有源卡了。 无源的可以做到1M左右。

谢谢,有厂家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厂家推荐吗?

你搜索 中远距离卡  试试。

网友(2014-01-20):
我现在也是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不知楼主选型进行的怎么样?求推荐

网友(2014-02-26):
900M的,最远可以到几十米。你可以搜索900M读卡器或者UHF读卡器

网友:
不过这种无源卡的读卡器辐射很大。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3M  基本上都是有源卡了。 无源的可以做到1M左右。

看到一个百度知道的回答,无源卡915M的可以做到1M左右

网友(2014-08-19):
远距离的有的用到了蓝牙技术..

网友:
3M左右用5.8G最好,毕竟干扰源少。

网友(2014-10-14):
我也想弄个远程打卡 找了下基本都要有源的

网友:
我们有超高频无源的RFID最远可以有20多米.QQ:55396838

网友(2015-11-13):
远距离一般都是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