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开发自平衡车

楼主(2013-12-11):
公司实习,学习LABVIEW for arm 开发了自平衡小车。每天更新
传感器: MPU6050
编码器测试
处理器: LPC2378 ARM
算法,传统的双闭环

网友A:
楼主的底层自己移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底层自己移植的么?

利用NI 的工具链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方式融合6050的数据?还有俺对如何调试参数很感兴趣

网友A:
o? 现在arm 的模块支持 lpc的片子了么? 以前用的时候只有ti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方式融合6050的数据?还有俺对如何调试参数很感兴趣

数据融合利用NI 的C节点,卡尔曼和互补都是可以的,两种我都试过,效果都差不多。。这个是我用LABIVEW写的一个上位机,用它来检测状态。至于控制算法。基本的都是两个环。只不过用LABIVIEW FOR ARM的定时器和中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o? 现在arm 的模块支持 lpc的片子了么? 以前用的时候只有ti的片子。

恩智浦的LPC2378

楼主:
现在上点代码,代码为LABVIEW编写,操作IIC

楼主:
LABVIEW的IIC读写代码,很方便,简单

楼主:
数据读取加计算,已经将计算部分封装成子VI

网友C:
对这个不了解啊。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下位机只是基本的数据采集和执行单元,pid运动控制算法是由上位机实现

上位机是怎样和下位机实现快速的数据的交互的?

网友E:
Labview 应该只是上位机执行吧,下位机只是控制,算法在 PC端,那时间上来得急么?
如果要做载人的,那咋弄呢?还是你只是验证性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下位机只是基本的数据采集和执行单元,pid运动控制算法是由上位机实现

上位机是怎样和下位机 ...

下位机就是用LABVIEW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bview 应该只是上位机执行吧,下位机只是控制,算法在 PC端,那时间上来得急么?
如果要做载人的,那咋弄 ...

这儿跟C到汇编,到机器代码一样

楼主:
车子终于做好了。。LABVIEW的强大,表示把我震住了。。

网友E:
你车控制器是什么?是电脑上直接跑 labview呗?
直接控制电机,对吧。
那实际应用中不现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读取加计算,已经将计算部分封装成子VI

楼主,这个I2C函数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labview for arm 只支持到2012版吧?而且在网上只找到了2011版的模块。 新版本已经不再继续支持arm了,因为NI自己出了套啥嵌入式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位机就是用LABVIEW开发

请问楼主如何实现labview做下位机的?

labview不是运行在PC上的吗?楼主把PC放在了小车上吗?

网友:
LZ, 用Labview For ARM 是不是一定要用U-LINK,好像LM3S已经支持了

网友G(2014-01-27):
用labview能做的话会上手容易些的

网友H(2014-03-07):
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做,MARK。学习

网友(2015-01-26):
楼主咋不更新了

楼主(2015-04-29):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底层自己移植的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这家在做LABVIEW,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车控制器是什么?是电脑上直接跑 labview呗?
直接控制电机,对吧。
那实际应用中不现实呀。 ...

看下,这家你就明白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不了解啊。

可以了解一下,很牛的样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如何实现labview做下位机的?

labview不是运行在PC上的吗?楼主把PC放在了小车上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看看这家,直接用LV编程,然后下载到单片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车控制器是什么?是电脑上直接跑 labview呗?
直接控制电机,对吧。
那实际应用中不现实呀。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您看下,这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labview能做的话会上手容易些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您看下,这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做,MARK。学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这家在做这个的。。您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sc1fhb&id=45057113128&ns=1&abbucket=9#detail

这 ...

labview for arm 实际上是基于 real arm 的 RL-arm 里的os做的  很久之前看过了。 楼主这个做的咋样了,我想问 labview与 板子的适配工作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 for arm 实际上是基于 real arm 的 RL-arm 里的os做的  很久之前看过了。 楼主这个做的咋样了, ...

现在做的很完善,您可以去淘宝上看看,编程很方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