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3-12-11):
哪些厂家有直接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最好还带串口的!

网友:
430有些好像有,那种型号可以看选型手册(印象中好像瞟过一眼)

网友:
Coreriver的sejong系列,带液晶驱动的~

网友:
常见的不多吧,可以试着查查资料

网友:
PIC系列的用过几款。你搜下吧。PSOC3系列的也有好多自带LCD驱动的。

网友:
想驱动段式液晶?
普通单片机IO口也行的:
用Mega48直接驱动段式液晶屏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E%B5%E5%BC%8F

网友:
arm比较比。

网友:
ATmega169 或者329 649
还有ATmega1690/3290/6490
我用过169 649两款,挻好用了

网友:
430的4系列和6系列

网友A:
小壁虎,PSOC4,MSP430F4/6,PIC16/18,STM32L/8L,Nuvoton Nano130

网友:
现代,中颖,合泰之类的单片机都有,不过要去官网查选型表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基本每个厂都有,看楼主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壁虎,PSOC4,MSP430F4/6,PIC16/18,STM32L/8L,Nuvoton Nano130

小壁虎很难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