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KE02Z出厂自带的程序下载吗?(已解决)

楼主(2013-12-12):
主要是苦于找不到MMA8451Q加速度芯片的例程

网友:
楼主可以在用KE02 FRDM板吧,可以到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网址找到KE02_SC即FRDM-KE02的官方例程,8451的例程在ke02-sc\build\iar\Lab_demo路径下,灰常详细,呵呵。
另外,从Kinetis从KE开始也提供驱动库,里面有IIC驱动代码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3714.html

网友:
网上有啊  带的资料里面都有的

网友:
是的,还有基于PE的工程呢!

网友:
多去逛逛飞思卡尔网站,呵呵

网友(2015-02-25):
官网的那个里面没有么

网友:
有提供下载呢,我拿到板子第一件事就是把程序给换了,后来找了好久,才在官网找到原来的程序……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到官网上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