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tim1触发 ADC1转换问题

楼主(2013-12-12):
没有见例子,手册上面说的好像有些隐晦,哪位朋友有例子。

网友A:
数据手册介绍ADC1的章节中,关于启动采样的部分应该会有提到。

楼主(2014-03-15):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介绍ADC1的章节中,关于启动采样的部分应该会有提到。

找到了,只是不知道怎么验证比较好。

网友A:
把ADC采样结果通过串口发送出来查看、或者写入到某的IO口上来看IO引脚电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DC采样结果通过串口发送出来查看、或者写入到某的IO口上来看IO引脚电平变化。 ...

恩,那个我知道,我现在是想做PWM同步采样,采集PWM波形的高电平中点时的电流值。这样采样才能够得到平均电流。

我现在已经可以用TIM1的第四通道触发ADC了,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我设置的采样点。主要是对STM8这个功能不熟悉,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2017-10-21):
也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