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Opencv这个视觉库可以移植到NiosII上吗?

楼主(2013-12-12):
如题,,到底可不可以啊?

网友A:
跑linux的话就可以运行了啊!opencv可以在linux下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linux的话就可以运行了啊!opencv可以在linux下面运行

那要是跑ucosII呢?估计不行吧?

网友:
ucos肯定不行啊!必须linux。要是ucos都行的话,那岂不是51单片机也能跑opencv了

网友:
移植是可以的。但是运行速度就差点了

网友:
opencv底层好像有一层汇编代码需要移稙,没有系统调用代码的,C语言写的一些图像分析算法集合而已,只要编译上没有问题,话理论上所有操作系统都可以的!

网友B:
楼主疯了吗? NIOSII 性能低的可怜,跑 opencv,能把人急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疯了吗? NIOSII 性能低的可怜,跑 opencv,能把人急死

你跑过没有啊?

网友:
DSP上跑过,都很勉强,更别说 niosii 了,套用论坛一句话:生不如死

网友:
移植就足以让楼主生不如死。。。。。。。。

网友:
又是FPGA跑NIOS,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思路的频率完全不对号,话说我怎么从来就不待见NiosI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