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调节及控制咨询

楼主(2013-12-12):
我现做的洗浴机组,使用自来水--经换热器--洗浴,另一侧蒸汽加热,带比例调节阀调整蒸汽的量实现出口温度的恒定,设定温度是40℃。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洗浴的人员不固定,有多又少,导致水量有多又少,出水口温度忽高忽低,如何调整才能满足温度的恒定,请大家支招。

网友A:
温度偏差的设计指标要求是多少?请提供下

楼主:
偏差要求正负0.5℃即39.5~4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偏差的设计指标要求是多少?请提供下

偏差要求正负0.5℃即39.5~40.5℃。

网友:
水温控制是一个大惯性滞后系统。出水后再调节已经来不及了。 正确的方法是:将水加热到高于所需的温度,然后采用冷水兑热水的方式,用流量计测出流速引入反馈,同时也测出兑好侧的水温引入反馈,调节冷水和热水的比例,从而达到稳定水温的作用。

网友:
正负0.5℃的偏差,对洗澡来说有意义吗?

楼主:
客户要求的,没办法。

网友:
搞个水箱缓冲一下,要不除非你的采样速度够快 采集分辨够高才得以缓解

网友:
很多显示正负0.5度的,你用第三方温度计来测,你会发现能做到正负5度的都很不错了。

严格来讲,PID不适合做精准的温度控制,因为测温只是一个点,而水温是整个大池子,这个尺子的各个位置温度并不一致。
如此,测温探头放在出水处,水入池,水池的平均温度要低于测温点的温度。

我最近在做电烙铁的温控,也遇到类似问题。
热电偶测的是烙铁芯的温度,实际上烙铁芯发热后,热量先传递到烙铁头,再传递到融化焊锡。
客户需要的不是烙铁芯和烙铁头的温度,而是融化后焊锡的温度。
为此建了一个数学模型,正修正模型呢,客户要求正负3度的误差,用外部测温(你控制器的温度显示不算数)。

网友:
不好回答。
具体物理情况不是很了解。
我只知道火电厂中的DCS实现的控制逻辑是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时间久了我忘了,其中主蒸汽温度和再热蒸汽温度的控制指标要求是非常高的。
主要还是pid和前馈、分级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