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摩托车dc-dc电源

楼主(2013-12-12):
请问谁有摩托车dc-dc电源转换方案 ???

网友:
多少的?我们做电源模块的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啊,输入电压范围有没有再宽一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啊,输入电压范围有没有再宽一些啊??????  ...

那就是国半的LM5007  LM5008  LM5009 之类的,电压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啊,输入电压范围有没有再宽一些啊??????  ...

电压可以调啊,R2和R1两个电阻,VOUT=1.25(1+R2/R1)。
范围更宽的有到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以调啊,R2和R1两个电阻,VOUT=1.25(1+R2/R1)。
范围更宽的有到120V。

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国半的LM5007  LM5008  LM5009 之类的,电压宽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