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secrot0擦除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12):
U8 Flash_erase_sector(U16 sectorNo)
{
    union
    {
        U32  word;
        U8   byte[4];
    } dest;

    dest.word    = (U32)(sectorNo*(1<<11));

    FTFL_FCCOB0 = 0x09; //擦除扇区

    // 设置目标地址
    FTFL_FCCOB1 = dest.byte[2];
    FTFL_FCCOB2 = dest.byte[1];
    FTFL_FCCOB3 = dest.byte[0];

    // 执行命令序列
    if(1 == Flash_cmd_launch())    //若执行命令出现错误
        return 1;     //擦除命令错误

    // 若擦除sector0时,则解锁设备
    if(dest.word <= 0x800)
    {

        FTFL_FCCOB0 = 0x06; // 写入4字节
        // 设置目标地址
        FTFL_FCCOB1 = 0x00;
        FTFL_FCCOB2 = 0x04;
        FTFL_FCCOB3 = 0x0C;
        // 数据
        FTFL_FCCOB4 = 0xFF;
        FTFL_FCCOB5 = 0xFF;
        FTFL_FCCOB6 = 0xFF;
        FTFL_FCCOB7 = 0xFE;
        // 执行命令序列
        if(1 == Flash_cmd_launch())  //若执行命令出现错误
            return 2;   //解锁命令错误
    }

    return 0;  //成功返回
}
在网上搜到的例程,红色部分的代码不是很懂,不知道写入这个序列到底什么意义,查了下手册,也没找到相关的说明,希望知道的可以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楼上正解,关于K60FTFL指令章节可以参考K60 Reference Mannual 28.4.10小节,里面详细介绍了K60 FTFL command op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Fx是freescale的flash controller,不同系列的Kinetis MCU,其controller也不同,比如KL03、KL25系列用的 ...

太谢谢您了,我仅仅根据手册知道了该怎么往里面写数据,但是不知道在这个地址写入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经您讲解之后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关于K60FTFL指令章节可以参考K60 Reference Mannual 28.4.10小节,里面详细介绍了K60 FTFL comma ...

感谢版主的热心回复~~

网友(2015-02-25):
看手册 寄存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