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方案] 关于低温低功耗系统设计的疑问

楼主(2013-12-12):
手头有个项目,一个工作在哈尔滨户外(最冷-40℃)的微控制器采样装置,使用SPI采样并USART发送,电池供电。
按照电池容量、设计使用时间计算,整机平均功耗要求控制在 0.5mA 内,因而打算使用定时休眠方式。
初步选用ATMEGA88PA做控制器,主频几百kHz至几MHz均可,但是在晶振选择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1. 担心在及低温环境下,无源晶振不好起振(尤其是休眠时关闭后再开),准备选用有源晶振;
2. 有源晶振耗电好像很壮观(10mA),因而如果用此类有源晶振,也得考虑是否关断问题;

现在大致想法有如下几种,也都有些许疑问:

a. 在休眠模式下,使用VMOS关断有源晶振,并采用片外单稳态触发器在一段时间后唤醒晶振及MCU(是否可靠唤醒?);
b. 选择超低功耗有源晶振,不再关断(这个看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型号?);
c. 用无源晶振,关断功能均使用单片机休眠(这个是否真如担心的那样不起振?);

不知各位是否有接触过这种低温、低功耗的休眠系统设计。
在下特来讨教一二,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先行感谢各位了!

-------------------------------------------------------------------------------------------------------------------------

搞个图,调节下气氛。。。。

网友A:
哈尔滨 能有零下40度么 以前用C8051F 做过低温休眠唤醒 用的是32768定时 唤醒后用内部DCO 零下40度没做过 30几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尔滨 能有零下40度么 以前用C8051F 做过低温休眠唤醒 用的是32768定时 唤醒后用内部DCO 零下40度没做过 3 ...

关键是担心晶振停掉后会没法再振.....
不过客户要求这种温度,也没办法

网友B:
ATMEGA88PA就不是低功耗单片机,想不通楼主在折腾什么

网友C:
mega88的低功耗还是可以的,建议用“省电模式”,用内部RC振荡作为系统时钟,TIM2外接32.768K晶振定时唤醒。
从“平均功耗要求控制在 0.5mA 内”来看,AVR、STC、STM32单片机都有可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EGA88PA就不是低功耗单片机,想不通楼主在折腾什么

不知你所说的“低功耗”是什么标准。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子:
用水果供电的AVR单片机——挑战MSP430的低功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B0%B4%E6%9E%9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担心晶振停掉后会没法再振.....
不过客户要求这种温度,也没办法

这个只能试试才知道 晶振选低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88PA就不是低功耗单片机,想不通楼主在折腾什么

PA 系列本来就是 AVR 的 pico-power 系列,用它只是在够用的前提下兼顾手头的开发工具和熟练程度;

430的想过,其低功耗主要表现在退出休眠时极快的反应速度,而并非休眠功耗本身(都是CMOS静态,能差多少),
这在频繁进出休眠时的确有助降低功耗,但手头这个项目只是个周期性数据桥路(SPI到USART),所以还是以现成的工具为主了。

其实用晶振的话,估计不管什么方案都要考虑 振荡器功耗 和 振荡器稳定性 间关系

网友D:
好象Mega8L类功耗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ga88的低功耗还是可以的,建议用“省电模式”,用内部RC振荡作为系统时钟,TIM2外接32.768K晶振定时唤醒 ...

很想用内部RC,现在比较纠结的是哈尔滨是个冬夏温差可以达到70度的地方,内部RC的话波特率就不保了。

莫非大家都是在用 32k T2 晶振校准内部 RC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试试才知道 晶振选低温的

是啊,必须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想用内部RC,现在比较纠结的是哈尔滨是个冬夏温差可以达到70度的地方,内部RC的话波特率就不保了。

莫 ...

的确,外接晶振可以用于校准内部RC,串口接收数据时也可以用于校准内部RC。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 系列本来就是 AVR 的 pico-power 系列,用它只是在够用的前提下兼顾手头的开发工具和熟练程度;

430 ...

我没有详细看AVR的手册,不知道PA是低功耗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外接晶振可以用于校准内部RC,串口接收数据时也可以用于校准内部RC。 ...

恩,思路很不错,就是软件写起来比较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象Mega8L类功耗更低

8 -> 8L -> 8A -> 8P -> 8PA

AVR的片子出现的时间顺序是这样的,带P的直接是pico-power,

功耗控制的很好,但目前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牺牲了其他神马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详细看AVR的手册,不知道PA是低功耗系列

都是头一次用,但我这边用 ATMEGA128 量产过设备主板,感觉稳定性很好,所以也就延续 AVR 的系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头一次用,但我这边用 ATMEGA128 量产过设备主板,感觉稳定性很好,所以也就延续 AVR 的系列了 ...

拿质量好的晶振试一下-40摄氏度;
很有可能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质量好的晶振试一下-40摄氏度;
很有可能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恩,之前量产M128系统板的时候,曾经碰到过晶振不给力的现象程序走走停停;

后来开启CKOPT熔丝后好多了,但这CKOPT是功耗的大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之前量产M128系统板的时候,曾经碰到过晶振不给力的现象程序走走停停;

后来开启CKOPT熔丝后好多了 ...

一切要拿数据说话,测过电流再下结论。
我觉得晶振肯定比有源晶振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要拿数据说话,测过电流再下结论。
我觉得晶振肯定比有源晶振功耗低。 ...

无源晶振的CKOPT模式,和有源晶振的功耗,的确可以对比一下,等改日有机会了测试之;

无源晶振非CKOPT模式下,的确有低功耗,但抗噪声能力不行,这也是当年量产M128时的问题。手册中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