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40 升压LCD背光驱动求助

楼主(2013-12-12):
之前驱动lcd背光都用的是34063 ,最近无意之中得到这个料,所以改了一个pcb用了这个芯片,安装数据手册接的线

板子做回来傻眼了,怎么调试都不对,按照数据手册介绍的,我接成了这个模式

所用器件为D1为 SS14,L1为10uH电感

PWM直接10K电阻上拉到VIN,VIN=3.3V,RS取值85欧姆

奇怪的现象是,如果我先接好背光(8串led),在通电,那么一切正常,量RS端有1.233V电压,电流为计算的理论值 1.233/85=15ma

如果我先不接背光,也就是空载,直接上电,那么此时dc power里面看到3.3v消耗电流为120ma,此为不正常现象1

然后再接背光led,电流跳到正常15ma,在拿掉led,电流消耗120ma,再接上    变成122ma,此为不正常现象2

如果此时先借背光,在通电,再也不能变成正常的15ma了,而是一直122ma,好像tps61040已经损坏一样

芯片为正规厂家申请的样品 ,2个厂家的样品都试过了,一样的现象,已经换了不下20个芯片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请用过的帮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电感从4.7--47uH都试过,,电容值也从1uf--100uf都试过,还是照样的问题,到底是哪里没注意到呢,原理图已经校对了不下10编了......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是片子坏了   过压损坏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是TI的Lcd芯片   应该把那个optional的稳压管给接上作为过压保护

网友:
我曾经发现类似的情况
发现的问题是
我自作多情的把楼主位的C2弄的很大  然后烧了
电感被短接了 烧了

网友:
这种 恒流电路 能不接负载吗?

网友B:
哥们,,如果不接负载就是开环,而boost开环就可能烧坏管子,接上LED相当于把输出电压钳位到Vf_led*8,输出自然是正常的。记得,这个电路一定不能空载。如果要空载请外加元件构成闭环控制,例如:在输出正极和FB之间(负载两端)增加限压元件(20V左右稳压管串联1K电阻)

网友C:
用二极管加电阻做个OVP电路,不然里面的驱动管马上就被烧了.

原因是没有负载内部PWM就因为0反馈搞到最大,那个电压会高达几十甚至上百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是片子坏了   过压损坏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是TI的Lcd芯片   应该把那个optional的稳压管给接 ...

我加了推荐的24V稳压管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如果不接负载就是开环,而boost开环就可能烧坏管子,接上LED相当于把输出电压钳位到Vf_led*8,输出 ...

谢谢你的建议,我按照你的做法在led上面反向并联了一个20v的稳压管,芯片不在损坏

但还是有问题,先空载开机,电流20ma,此时接上led,电流立刻增加到180ma,,并不是正常的15ma,但此时芯片并未损坏,重新断电,接好led再开机,又恢复成15ma正常工作状态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支持led热插拔啊,现在不是很多液晶屏背光都可以热插拔的么,虽然不那么建议,但是也不能说热插拔一次就芯片损坏或者led损坏吧180ma的电流 ,led很有可能坏掉!!!!

是不是哪里还要做什么处理,为什么我按照官网的那个位置挂了个24v稳压管,还是坏掉呢,一定要挂在led两端?

请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管加电阻做个OVP电路,不然里面的驱动管马上就被烧了.

原因是没有负载内部PWM就因为0反馈搞到最大,那 ...

跟led背光反向并联了一个20v的稳压管,现在正常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开始背光没接好,先通电了,再插背光,这个时候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本来1.233v的电压居然可以到8v,这样的话,电流就大大超过了预设值,很容易吧背光烧坏

这个又怎么解决呢,,,,平时虽然不回去故意拔背光,但万一要是接触不良,断一下通一下,那不是一下子就把背光烧了啊,请教

网友C:
你的接法有问题,不是VLED+对地并联,而是VLED+和FB之间并,FB和那个85的电阻(也就是VLED-)之间接1K.

这样开路后二极管会迫使PWM停止,正常使用时二极管不效.

FB和VLED-之间电流很小所以1K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接法有问题,不是VLED+对地并联,而是VLED+和FB之间并,FB和那个85的电阻(也就是VLED-)之间接1K.

这样开 ...

谢谢指教,修改了一下原理图

是这样吗,这个二极管是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稳压管吧,方向对吗

再次感谢,现在在家里了,明天去整该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修改了一下原理图

是这样吗,这个二极管是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稳压管吧,方向对吗

D4应该换成稳压管吧,击穿电压必须大于LED正常工作电压,否则容易坏芯片并且稳压管方向要对

网友C:
1.稳压管,比LED工作大几V,比IC耐压小几V
2.方向反了
3.R2向右移,到1K的另一侧
4.蚊压到1K另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稳压管,比LED工作大几V,比IC耐压小几V
2.方向反了
3.R2向右移,到1K的另一侧

再次感谢耐心分析教导,,,重新整理了一下,亲在帮忙看一下

稳压管应该接在1位置还是2位置

网友C:
亲,接在1位置,开路时稳压管会把FB拉到VFB电压迫使IC停止,整体耗电也就只有几MA以内了.
接2稳压管就成了你的LED组件,需要承受10多V,15MA的功率,瞬间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推荐的24V稳压管也没用

如果不行    还有就是要加个电阻串联  阻值可以根据限压值和稳压管的电流特性取值   封装根据功率选择    从而进行限流加强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接在1位置,开路时稳压管会把FB拉到VFB电压迫使IC停止,整体耗电也就只有几MA以内了.
接2稳压管就成了你的 ...

感谢你耐心的分析我总结了一下

首先调整了一下那个RS电阻,怕电流过大烧了led,调整为 510欧姆,预设电流为2.5ma

首先按照官方的位置接了24v稳压管,一点用处都没有,空载直接烧IC

然后在LED+  LED-之间反接一个24V稳压管,空载功耗2ma,带载正常   但是如果先空载,然后不断电直接加载,LED+ LED-之间出现20ma电流,不是预设的2.5ma,不正常,但是有一半几率是20ma,另一半几率2.5ma

然后按照Oliver大侠的指点改正了电路,稳压管位置分别接在1和2,现象均和上面一样,空载2ma,先空载不断电带载 出现20ma大电流,不正常,但是几率是100% 20ma,,

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案,空载跟先空载,不断电带载都可以正常,因为无法保证背光接口接触不发生动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    还有就是要加个电阻串联  阻值可以根据限压值和稳压管的电流特性取值   封装根据功率选择    ...

你好,如果加电阻的话,那岂不是这个cc模式没什么用,还不如用推荐的cv模式,这样肯定不会空载,因为有电阻一直在恒定cv

网友:
要再加强保护级别就是在你后端保护的同时将前端的EN给拉低  那就能更有效保护且不会使得后端的稳压管由于长时间大电流而毁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加电阻的话,那岂不是这个cc模式没什么用,还不如用推荐的cv模式,这样肯定不会空载,因为有电阻一 ...

首先加电阻是串联在稳压管上,这个与电路的工作状态无关。其次作为对LCD进行供电的电路几乎都是CC。最后就是这个的稳压管串电阻的方案目的是为了在电路出现过压或者未接负载时对芯片和后端电路进行保护的作用,此时电路的工作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不要指望在出现故障保护的时候还能继续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加电阻是串联在稳压管上,这个与电路的工作状态无关。其次作为对LCD供电的电路几乎都是CV。最后就是 ...

不是lcd供电,是给lcd的背光供电,8串的白光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lcd供电,是给lcd的背光供电,8串的白光led

哦,之前打字打错成了CV,应该是CC,我说的是”其次作为对LCD进行供电的电路几乎都是CC。“意思是供电给LCD,供电电路是CC,不是你理解的用LCD供电,而是给LCD供电。其实在正常的工作中电流稳定,当同一块屏幕接上同一片板子的时候,供电电压也是相对很稳定的值。换个屏幕或者换个供电板子,电压就不太可能是相同的电压了。

网友C:
我说的电路100%正常,你看看我们做什么的吧,
检查检查你的电路.无论带载空载,通电断电都能很好工作的

遇到问题了先分析分析不要着急下结论,另外飞线的话注意IC供电的退藕和地线,IC的GND脚需要承受数百MA电流(几乎是ICC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电路100%正常,你看看我们做什么的吧,
检查检查你的电路.无论带载空载,通电断电都能很好工作的

thks
我在整整,下一版pcb按照您的描述的去改进,增加稳压管和1k电阻,谢谢了

网友C:
随便找了个图,
就是这样的原理了(不是让你用这个IC,只是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了个图,
就是这样的原理了(不是让你用这个IC,只是看原理)

感谢热心回复帮我解答心中的疑虑,这个芯片跟tps61040居然pin对pin直接可以替换,真神奇啊,

网友C:
这种P2P的随便也能找出三五十个型号.
SOT23-5可以说99%都是P2P的,部分产品用SOT23-6,多的那个脚是OVP脚,接VLED+就可以,外面就不要保护了.

还有部分产品OVP是和SW做一起的,不需要单独OVP脚也不要外部保护

网友:
看大家热心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P2P的随便也能找出三五十个型号.
SOT23-5可以说99%都是P2P的,部分产品用SOT23-6,多的那个脚是OVP脚,接V ...

能介绍几个带ovp功能的,性价比比较好的片子么,

平时用的不多,所以需要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器件,真烦恼啊,想慢慢积累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几个带ovp功能的,性价比比较好的片子么,

平时用的不多,所以需要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器件,真烦 ...

带OVP的价格都不便宜,供货也波动,所以我们并没有用,但电路设计时都考虑进去了.
建议还是外部二极管来做

网友(2014-01-26):
学习了,最近也准备整个背光升压电路

网友:
这个能PWM?我这边PWM总是开满才亮,其他值都不亮。

网友(2014-06-06):
弱弱的问一下
这个电路要怎么决定输出给LED的电压

是依照ZD的电压去作调试?

目前是需要驱动6X6的LED背光 +19V 120MA

想参照上面的电路将ZD换作 20V是否可行
=========
還是說 恆流電路的ZD主要是怕過壓

恆流電路主要是以電流來控制LED的亮度!?

這樣理解可否QQ

网友(2016-09-19):
有没有人用RT9300A/B的?

网友:
输出电容太小了吧!

网友(2017-05-11):
以后备用,学习了。

网友:
空载必须接上过压保护的二极管呀大哥,你空载时FB电压为0,此时芯片会接近50%的占空比工作的,此时打到SW端的电压很高,可能击穿芯片的。学习下boost的原理吧

网友:
换一个带OVP的背光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