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打开以前做好的工程,出现英文提示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12):
        最近在打开之前做好的工程代码时出现下面的英文提示,不懂是什么意思,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想弄清楚,希望各位大侠给解释解释,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版本问题,重新安装一下Keil就好了。话说这样的问题,直接谷歌翻译比上论坛问来的快~

网友:
修改下 tools.ini 的path,应该是在
[C51]
PATH="D:\Keil\C51\"

网友:
楼主是否移过软件位置?重设下tool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