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U2270B芯片读卡用1.5升压5V供电,距离很近,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3-12-12):
问一下,U2270B芯片读ID卡用电池1.5V升压5V,距离很近,大家有其它看法吗, 不升压距离正常,升压后距离只有2CM左右

楼主:
没人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
主要是升压后电源纹波太大了,干扰了使距离缩短了

楼主:
优化过电源纹波的问题, 情况依旧

网友(2014-04-12):
你把谐振电容换成耐压值高的,把峰值电压提高到60v左右,我做可以到3cm,只是软件上解码还差点

楼主:
我是用绦纶电容1000V的,还没效果

网友(2014-05-21):
你先直接用5V的线性电压接上去看看读卡距离是多远,而后用示波器看有卡和没卡时2270B的输出波形,再对比一下1.5V升到5V后2270B的输出波行,还有就是优化一下读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