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TPS61040产生群创7寸TFT所需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3-12-12):
请教,用TPS61040产生AT070TN92所需要的3组电压,负压不太正常,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能否有人详解一下,这个负压是怎么产生的,实在是没搞明白

网友A: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DCDC输出10.4V
一路电容泵输出16V
另一路电容泵输出-7V
串个电阻后把那个换成6.8V稳压管,16V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DCDC输出10.4V
一路电容泵输出16V
另一路电容泵输出-7V

已经解决了,把上面的哪个10k的负载电阻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擦,楼主跟我的图一样,我的要是把那个电阻拿掉就不行了,放上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楼主跟我的图一样,我的要是把那个电阻拿掉就不行了,放上才可以

你的拿掉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拿掉电压是多少

好像是-19V,我的液晶不是群创的,是天马的,引脚是兼容群创的92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