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三线制桥式接法,怎么计算PT100的电阻值呢?

楼主(2013-12-13):
PT100的测温电路如下: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麻烦各位高手解答。
1、这个电路要怎么比较准确的计算PT100的电阻值呢?
2、我用这个电路测量了一下,PT100_1的测量结果还算正常,为什么PT100_2的测量结果会比PT100_1的低3-4度呢?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吗? 先单独测量1路,看下结果是否正常

一路恒流源,可以同时激励两个PT100吧?  是不是恒流源电路也要制作两个?

网友:
是恒压源吧,用一种带上两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可能跟你传感器相关测量环境有关吧,单看电路,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跟你传感器相关测量环境有关吧,单看电路,没有什么问题。

两个传感器都在相同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吗? 先单独测量1路,看下结果是否正常

单独一路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情况。要怎么计算PT100的电阻值才比较正确呢?

网友C:
搭的电阻桥,长距离不稳定哦。一般都用恒流源驱动

网友D:
不同的传感器,不同的调理电路,都会有误差啊。先校准吧,用电阻箱,或者两个高精度的电阻分别接到这两个通道上,分别测量后的到计算出k和b,然后换上传感器后将测量到的值用 y=kx+b修正,这样误差就剩下传感器的了,传感器一般加上一个偏移值就可以了,偏移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网友:
OP是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的电阻桥,长距离不稳定哦。一般都用恒流源驱动

距离不是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传感器,不同的调理电路,都会有误差啊。先校准吧,用电阻箱,或者两个高精度的电阻分别接到这两个通 ...

这样的话不是每一块板都要校准,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不是每一块板都要校准,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将此校准过程做成自动的但不能没有.

楼主:
运放用的是358,我发现用不同的358,输出结果会不一样。。

网友E:
基准电压不对,你可以量一下基准电压

网友F:
运算放大器用OP07试试,电路中的电阻要用精密的,不然误差很大的
放大器要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域内

网友:
楼主的电路能去除不同长度的导线电阻,刚才大致算了下,导线电阻1->5欧姆变化时,误差大约为千分之四,也就是说这个电路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要是在软件里面增加引线电阻定义,这个电路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垃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准电压不对,你可以量一下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是一样的。

楼主:
求推荐更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算放大器用OP07试试,电路中的电阻要用精密的,不然误差很大的
放大器要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域内 ...

PCB已经画好了。。运放输入前加个跟随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G:
问题主要是由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太大产生的影响,换精密运放或者自稳零的运放,单运放就是OP07,最经典,但是你要双运放,我给你推荐个型号,LMP2232BMME,应该比你现在用运放输入失调要低挺多。对于计算方法,其实这个电路很简单,阻值变化和输出的差分电压可以简单认为是线性的。因为4.7K电阻对91欧姆在一个不大的范围里变化,可以认为提供的就是恒定电流。铂电阻变化对支路中的电流的影响很小。你也可以较真,只需要动手算一算就可以,简单的电阻分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只需要动手算一算就可以,简单的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主要是由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太大产生的影响,换精密运放或者自稳零的运放,单运放就是OP07,最经典,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