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在随机读取时单片机不应答,但是还需要给时钟脉冲不

楼主(2013-12-13):
在模拟iic跟at24c02通信的时候,程序基本能跑正常,但是我还有一点知识点比较模糊,就是在随机读取数据的时候,只要只读一个字节的话,那么单片机就可以不给at24c02应答信号,那么在此时,单片机是否还需继续给at24c02一个时钟脉冲后在发送停止信号呢??? 希望老鸟些替我解答一下,我非常想搞明白这些时序。谢谢

网友:
要的。这个应答时钟称为“非应答”,某些24c02芯片没有这个信号而直接给STOP信号会导致待机电流异常。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给个no_ack呗,又不难。

网友:
我是收到数据直接停止,不知道会不会电流异常?如果是非应答了再停止就不知道啥意思了,不是非应答了从器件就会重发数据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