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可以连接无线路由器吗?

楼主(2013-12-13):
无线路由A的LAN口--EN28J60--STC12C5A60S2-- 433MHz无线数传--STC12C5A60S2--EN28J60--无线路由B的WAN口。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能有192k的速率吗

楼主:
也就是实现无线网桥的功能

网友:
无线路由A\无线路由B直接桥接不就好了?
用51单片机的速率上网可以让你每小时撞墙20次

网友:
EN28J60是有线的,只能接到LAN口上,至于LAN如何转发数据,和ENC28J60已经没有关系了,SPI的ENC28J60速度还可以,至于能不能达到192K,取决于环路上的最弱点,这个短板我觉得在“433MHz无线数传--STC12C5A60S2--EN28J60”间,STC12C5A60S2能力有限,433M稳定性有限。
我觉得采用EN28J60-LAN口-WIFI......WIFI-LAN口--EN28J60方式更好些

网友:
期待驱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