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CGI和BOA的大侠必须关注的问题

楼主(2013-12-13):
小弟这几天在arm上移植了BOA服务器,使用dreamweaver制作网页,编写cgi程序,如下如所示,一切都没问题。

但是我到网站去下载一个比较漂亮的网页时,如下所示,双击打开login.htm文件,如下所示,

将此文件夹全部放入我arm开发板的CGI网页路径,在IE输入http://192.168.0.200/bluelogin/login.htm时,出现

CGI程序我都没写好放进去,只是放了网页而已,为什么彼此产生不同的效果,难道是因为该网页存在着一些css文件,开发板识别不了?这是我下载的bluelogin文件夹:

各位大侠能给点解释吗?为什么存放在开发板的网页文件的显示和放在PC上显示的网页文件效果不一样啊?!

网友A:
楼主解决没?
你看看下载的文件源码里有哪些内容,怀疑是引用外部css文件时出问题了,boa本身应该是可以把css文件内容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
你看看下载的文件源码里有哪些内容,怀疑是引用外部css文件时出问题了,boa本身应该是可以把css ...

还没有,我的ccs引用地址没写错啊!结合上面两个文件夹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我的ccs引用地址没写错啊!结合上面两个文件夹的位置!

以前我做过段时间网页设计,楼主的HTML代码写的很没有格式,css引用的那几句,格式最好这样子,标准的来写: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www.jyguagua.com/wp-content/plugins/download-monitor/page-addon/styles.css?ver=3.8' type='text/css' media='all' />

css文件,如果boa服务器里相对路径找不到的话,想办法试下绝对路径,就像上述代码里的一样引用css,直接通过http://xxxx/xxx/xxx.css去引用css,再试试,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做过段时间网页设计,楼主的HTML代码写的很没有格式,css引用的那几句,格式最好这样子,标准的来写:

我改成绝对路径之后( 192.168.0.200/bluelogin/images/***.css) 还是一样! 登陆到192.168.0.200实际上就是到了路径/var/www/路径了

还有这网页我是从网上下载来的模板,用dreamweaver打开是没有问题的

会不会是ccs对我arm开发板的BOA版本不兼容,因为太新了。。。。。。可能吗?

网友:
用火狐浏览器的firebug调试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firebug可以帮助你分析网络请求情况,可以看到css是为何没有加载过来.具体firebug如何使用,百度下.
附上一张使用firebug抓取数据的图:
attach://158540.png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咋没下文了?

网友:
HTTP SERVER不处理CSS的,这些都是由浏览器来解释的。

楼主:
果断不用ccs,直接截个背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