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比较急用,求一份升压电路

楼主(2013-12-13):
大侠们好,最近遇到点问题。
一节锂电池3.7v转5v电压,需要功耗低,另外电流最好能够到1A左右,现在使用的LM2700MT-ADJ,死活跳不出电压来,同时3.3v供电,电流能够达到400多MA,我打算换掉它。
你们有没有用过什么好的方案啊?

网友A:
电流有些大,要不就推荐你用ETA9635,连充电都有了

网友:
功耗低 tps61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些大,要不就推荐你用ETA9635,连充电都有了

这个芯片功耗也大?

网友:
待机电流120uA,最大输出只有900mA,最主要的是>500mA时就不能保持5V输出了,输出电压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