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不能下载?

楼主(2013-12-13):
我用的是STC89C52RC做的CAN总线温度采集,单片机可以工作,就是串口不能下载,不知什么问题,原理图和PCB图在附件里,望大神指点!!!

网友:
毕业设计就好好做吧,多找下资料多看下手册

网友:
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只需要四根线GND TX0 RX0 VCC ,引出四个针就行了,用STC的下载器十几块钱,很方便。不需要DB9座,不需要MAX232.我以前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在宿舍没什么工具,检测很不方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253578611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253578611

网友:
另外看看是不是RXD和TXD接反?

网友:
坛子里不欢迎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