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三维荧光显示示波器,发个图和大家交流。

楼主(2013-12-13):
      最近一个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实现三维荧光显示技术,也就是传说中的DPO。参考的主要文献名称为:《宽带无缝采集技术及其在数字示波器中的应用研究》、《数字三维示波器波形映射技术研究》、《数字示波器波形三维信息的软件映射方法研究》。现在只是个初级效果,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欢迎批评指正。附件是两篇参考文献。
      通过控制同步RAM的连续读写,实现波形叠加。对于波形映射地址部分,采用基本的乘法和加法实现。具体实现流程方法如下:
(1)首先,对于三维波形数据库进行清零操作,控制位WREN高有效,地址从1加到50K,数据位时钟为0,从而实现数据库清零。
(2)其次,外部输入信号经过前级采样存储触发等一系列电路后,完成一次触发采样。三维映射程序从前级RAM缓冲中依次读取每次采样值,然后进行地址计算,本次实验采用的显示区域位200X250,因此每次地址计算方法为:address=200*N+Value,其中N为采样数据在前级缓冲中的位置,即0~250。Value位数据的值,0~255。根据依次的采样值进行地址映射后,对三维数据库进行先读后写的操作,从而得到液晶屏每个地址下出现数据的概率值。
(3)最后,当完成一定次数的波形映射叠加后,发出D3_OVER信号通知DSP进行波形数据读取,DSP将取到的数据依次存到液晶缓冲中,从而完成显示。
对于程序的调试,开始时主要在内部RAM中进行,读取一次数据需要2次读时钟,写一次数据需要2个时钟。用来测试可行性。受制于内部RAM大小,三维波形数据库运用外部一片同步SRAM。

     由于程序中需要频繁的对外部SRAM进行读-写-读-写这样的操作,同时参考外部SRAM的读写时序分析,不能像之前内部RAM读写的方法进行操作,在初期走了很多弯路,主要是对读写时序的不理解上。
在此过程中开始尝试使用嵌入式逻辑分析仪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进行调试,花费半天左右时间进行FPGA数据采集板的改造,主要是将FPGA的JTAG口用漆包线引出(之前做产品的板子没有JTAG口,悲剧。),并焊接好连接口。在逻辑分析仪的配合下,搞清楚了连续读写的时序问题,读需要3个时钟,写需要一个时钟,配合算法最终实现依次数据处理需要6个时钟!
     将外部SRAM的读写时序融合到之前的程序中,并调试,在此过程中发现数据老是出错,在一周左右的调试后发现连续读写频繁切换下SRAM时钟频率不能高于100M,降低时钟频率后数据恢复正常,最终时钟频率位90M。

网友A:
不明觉厉.....不过还真没看出3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不过还真没看出3D啊

这里的3D,主要是指,数据库存的数据三维的,即时间、幅值,以及出现的概率,普通数字示波器只有幅值和时间信息,显示出来效果就有点类似模拟示波器的余晖显示一样,重复出现的地方非常亮,出现概率较少的地方比较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用到这种显示数字的示波器都不便宜哦

楼主:
楼上好整齐的队形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有意思。
又学到了个新词,不觉明厉。

网友:
DPO这个功能非常好用,无论是示波器还是频谱分析上,再加上不同出现频率用不同的灰度那就更好了。

网友:
.......打下酱油

网友:
确实不错的说  厉害

网友:
不明觉厉,感觉晃眼睛

网友B:
据说泰克的DPO是用专门的数字芯片实现的~~所以波形捕获率很高~~~楼主是用的软件还是硬件的~~~

网友B:
没看仔细~~~看来是硬件fpga实现的~~~
最近也在DIY一示波器~~~50MHz~~~仿的泰克经典版本~~~
现在可以显示波形~~~调整时基~~~调整触发电平~~~调节垂直放大倍数~~~测量频率~~调节触发位置~~~
正在做菜单~~~
希望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91316-1-1.html
这是我以前做的,和楼主的很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泰克的DPO是用专门的数字芯片实现的~~所以波形捕获率很高~~~楼主是用的软件还是硬件的~~~ ...

使用硬件实现的,软件的话,波形和刷新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仔细~~~看来是硬件fpga实现的~~~
最近也在DIY一示波器~~~50MHz~~~仿的泰克经典版本~~~
现在可以显示波 ...

好的,之前这个是60M的,最近在着手开发100M,带有硬件SINX/X插值和DPO显示的,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91316-1-1.html
这是我以前做的,和楼主的很类似

恩,做之前看过魏老师的帖子,想问问你那个是怎么实现的?我这个显示效果好像没有你的做的好。

网友D:
感觉就是示波器加了短暂的余辉显示一样,模拟示波器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是示波器加了短暂的余辉显示一样,模拟示波器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图像 ...

恩,是的,这个就是仿照模拟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做的,模拟示波器的不足就是存储深度问题,如果数字示波器加上余晖显示,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的,这个就是仿照模拟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做的,模拟示波器的不足就是存储深度问题,如果数字示波器加 ...

现在有的数字示波器有这个功能啊,而且可以多个持续时间可以选择的,只是不知道有多少支持这种功能的数字示波器,不过这个功能好像用得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的数字示波器有这个功能啊,而且可以多个持续时间可以选择的,只是不知道有多少支持这种功能的数字 ...

恩,是的,现在很多都用这种功能,比如普源精电的1000Z系列,也就3000多,说白了,这个东西也就是在调试某些异常信号时比较有用,一般不在怎么用。

网友:
凌波微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之前这个是60M的,最近在着手开发100M,带有硬件SINX/X插值和DPO显示的,欢迎交流。 ...

硬件电路前端参考的kunnsd的~~~
功能山寨的泰克的~~~

还很很多bug和功能没做好~~~
估计连半成品都还不算:

网友:
不觉明厉

网友E:
这不是我的真名  我的真名只有2个字  哈哈   我更喜欢  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我的真名  我的真名只有2个字  哈哈   我更喜欢  枫

看来我认错人了,我以前一个大学同学叫DENGXIAOFENG,他也经常在阿莫论坛出现,我还以为是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认错人了,我以前一个大学同学叫DENGXIAOFENG,他也经常在阿莫论坛出现,我还以为是你呢。。。。{: ...

这么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