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CE5.0+S3C2440,只读的文件有时会被改写一位

楼主(2013-12-13):
使用WINCE5.0+S3C2440,存储为nandflash,实际使用,有时候配置文件的一位会被修改,1变为了0。而且不只是重新上电是发生的,文件都是只读打开的,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Nand Flash位跳变很正常。要加入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位跳变很正常。要加入纠错。

谢谢!wince 底层nandflash驱动应该有ECC纠错吧,否则,不是没法标记坏块了。

网友:
r rb问题吧

楼主:
谢谢!r rb问题 是?麻烦给详细说下吧,谢谢!!

网友:
文件打开方式

楼主:
谢谢!应该不是打开方式的缘故,打开都是使用的'rb';